象印電子鍋 NP-HTF18 E06錯誤

楼主(2019-12-23):
象印電子鍋 NP-HTF18 出現E06錯誤, 原本是電源晶體+橋式整流器燒毀, 更換好修復有電源了, 發現散熱風扇也壞了! 更換後只試煮一次測試OK, 整理線路封機再測, 卻出現 "E06" 查表為"E06 電路異常 可能壓力浮動的關系,造成電子零件故障 建議送修檢查" 檢查所有線路與插頭皆正常, 請教前輩們,  這狀況要從何處著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這個問題,但是我仍無法修理,故我投降了,露天有專門修這個,但我建議客人送到原廠修,但原廠開價高,所以沒有修成。大概送回收了。

网友:
看看這類元件
有沒有失能超標的

网友:
風扇ˋ底下有兩顆電阻,一顆150k,一顆200k,確認一下可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