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420VL-TW(M) 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9-12-23):
這台電視看一半就突然有聲無影(有背光)
電源指示燈恆亮
我把背板都拆了
發現板子上標示的那顆0P 470 EZD (可以很明顯的摸到上面的3條線凸凸的情況)
其他元件檢查好像也沒有燒焦的痕跡
想要自己把那些電容換下來~但是看不懂這種電容標示 google過,找不到那顆電容
可以請知道的人幫我一下看那顆電容是什麼廠牌的型號或是有可以替代那顆的也行
死馬當活馬醫了@@

网友A:
你基本的電壓都沒量就判斷電容器 哪個電容不會故障吧 況且也沒量測容量 別太早下定論喔

网友B:
你摸到上面的3條線凸凸的,是電容洩壓用的,請先查查 LED 燈條是否故障,或 LED DRIVER 是否有輸出? TFT-LCD 是否有影像? 一般有聲無影都是背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摸到上面的3條線凸凸的,是電容洩壓用的,請先查查 LED 燈條是否故障,或 LED DRIVER 是否有輸出? TFT-LCD  ...

樓主說~這台電視看一半就突然有聲無影(有背光)

你說呢?

网友C:
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通常都是邏輯板(T-CON)故障,先檢查(TF1)、(F1) FUSE是否燒斷,若燒斷通常是SMD MLCC短路造成。
若T-CON檢查沒問題,就是面板位址板MLCC短路機率高,面板驅動IC燒毀也有可能。

SMD 電解電容很無辜,請不要錯殺它們。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都即將升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瞭解了~我上傳圖片忘了點那個圖片做插入動作 拍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通常都是邏輯板(T-CON)故障,先檢查(TF1)、(F1) FUSE是否燒斷,若燒斷通常是SMD MLC ...

目前情況是 上電開機之後

1.主機板 ->邏輯板上 都沒有量出12V輸出入,只有5V輸出入(這樣是主機板有問題嗎?)
2.TF1 F1 量過正常 主機板上的 F1 F2 量過正常
3.如果是面板驅動IC燒毀是不是就整個GG沒辦法修了

抱歉問很多問題~因為其實我還是很新手,相關都是從網路爬文看來嘗試著去做的
所以請各位前輩指教~鞭大力一點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基本的電壓都沒量就判斷電容器 哪個電容不會故障吧 況且也沒量測容量 別太早下定論喔 ...

恩恩~電壓我有量了
有量到2V 2.5V 3V 5V 12V 從電源板跟主機板上面量出來的
邏輯板跟主機板之間有量到2個5V 跟1個2.5V
(爬文說要有12V所以是主機板端沒送12V的問題嗎?)

网友:
wet老師都已已經告訴你先量保險絲,F開頭那顆。

网友:
量測保險絲沒壞的話,12v又有,那就可先量測vgama電壓,電壓可找一下參考,如果不正大概就要找ic了,不過沒有熱風槍,使用鉻鐵可能就難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