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42VA08D 請教大大 電源板經歷了甚麼事 ?

楼主(2019-12-23):
銘牌 :

電源板:
故障零件 問題點: 並聯大電容450V33UF 接腳 短路電流 燒結成球 。
故障零件 : 222/1000V  5A/F  450V33UF

看圖說事故 !

補充內容 (2019-12-25 05:11 PM):
機器使用中 "蹦" 的一聲就變成這樣了 !

网友:
台電送錯電

楼主:
銘牌 : 額定電壓 AC 100~240V

网友A:
看圖說事故...
若我會量量  450V33UF  零件短路  ,  再來就是看 APFC 昇壓後的分壓回授電阻是不是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說事故...
若我會量量  450V33UF  零件短路  ,  再來就是看 APFC 昇壓後的分壓回授電阻是不是開路

電源全板 分壓回授電阻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全板 分壓回授電阻 ?

分壓回授電阻, 要從450V電容(+)迴路找起,
由於高電壓分壓成IC可以接受的小信號電壓
特徵:
通常會有幾個(3~6個)/近百K歐姆值串接, 才能將電壓降下來
現代電路常見使用SMD  , 你要翻找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壓回授電阻, 要從450V電容(+)迴路找起,
由於高電壓分壓成IC可以接受的小信號電壓
特徵:

是要找個像 3842的ic之類嗎,

网友:
瘦長比例這麼大的徑向電解電容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話說要溶斷這粗細的銅絲,電流應該不止5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找個像 3842的ic之類嗎,

對 ... , 不過 找電容450V (+) 線路比較快而明顯
因為 高壓 意味需要適當絕緣距離
這幾個電阻 跟其他小信號零件群會有點距離感

网友:
我覺得個應該是有外物直接短路~

不然就是雷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壓回授電阻, 要從450V電容(+)迴路找起,
由於高電壓分壓成IC可以接受的小信號電壓
特徵:

分壓回授電阻 是紅框部分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壓回授電阻 是紅框部分嗎 ?

對, 這是分壓回授電阻;
不過 優先看的是 電容是不是短路?
我沒見/聽過 那顆會短路, 但是引線腳燒成那樣... 還是看一下
除非像10#說的外物引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這是分壓回授電阻;
不過 優先看的是 電容是不是短路?
我沒見/聽過 那顆會短路, 但是引線腳燒成那樣. ...

450V33UF 電容 沒有短路 。但是並聯的 222/1000v 梅餅電容被咬了一角 。
電源板 經更換故障零件已經能正常啟動。

网友C:
PCB 背面也許會透露一些線索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 背面也許會透露一些線索出來。

老人機已取回 。

取下三個故障零件後,掃除煙灰並做全板打阻 並未發現短路或燒灼異樣。

接上防燒保護,已經可以啟動電源板。

後續才換上故障零件,並依照 wet大 模式, 全板電容更新,以杜後患。

待機:

消耗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