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很挑鍋子嗎? IKEA 360 電磁爐鍋具組

楼主(2019-12-23):
請問各位務實科學家

電磁爐燉煮的效率高過瓦斯爐,但是會挑鍋子,
如果不是電磁爐專用鍋具(就是底部沒有額外電磁那一層)

那煮東西時是哪一種情況呢?
1.浪費電
2.加熱慢但是不耗電
3.既耗電又傷機器

有誰知道嗎?

网友:
只要有磁性鍋具都能使用,
沒有人說要專用鍋具組.
(可能是商人一種說法)

你要裝這種平面的爐臺嗎?
這不太適合中華的料理.

网友:
總之底部不感磁的都不能用
光是放上去,電磁爐就說沒有鍋具了
不輸出→不加熱→沒有低效率→不傷鍋具→不傷機器

圓底炒鍋,適翻炒,但不電磁爐,但如果有爐架的黑晶爐還可以吧

网友:
頭都洗下去了,鍋子就買好一點的,讓它盡情發揮功能吧!

网友:
先拿一塊磁鐵吸看看,
可吸就可用,面積還要夠大,

网友:
有毒不適合做食品容器的202不鏽鋼會釋放有毒物質,它會導磁是弱磁性,食品級的不鏽鋼306及304不鏽鋼,一個是完全無磁性另一個是弱磁性,用能不能導磁來判斷,適不適合在電磁爐使用的觀念是不正確。

要根據廠商說明書規定,用那一種材質的鍋子,現在市面一般電磁爐都設計使用不鏽鋼鍋及鐵鍋,電磁爐是用高頻率感應磁場(高頻誘導加熱),讓金屬內部產生強大渦電流自身發熱,任何會導電的物體都可以用這種原理加熱,不限定要導磁的材質才可以用這原理加熱,但是不同材質的金屬要使用不同頻率,因為金屬內部電阻不同,要用不同頻率感應加熱才有效率及不傷電磁爐,電磁爐廠商也可以設計讓鋁鍋加熱的電磁爐。

電磁爐用鋁合金鍋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EAW50-A9005341M

原理跟電磁爐相同的銅加熱, 也是高頻率感應加熱(誘導加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Xe6q_Xn2U

网友:
我用大同電鍋+氣炸鍋,就全搞定了。會運用最重要。

楼主:
剛剛還是買了, 煮起來鍋子會有一個嗡嗡的聲音, 明天再跟大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