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露營鷗翼式桌櫃DIY(長120(三折)*寬60*高70)

楼主(2019-12-24):
1.自組四折式車上床板再度分解利用
2.概略量測所需可用用料大小
3.技術不到位,求快圓鋸機裁鋸中。
4.裁鋸所需箱桌所需的面6+2(因現有物資再利用拼裝會較多塊)。
5.最基本的上白膠(藍寶樹脂),木料最適合膠合。
6.因面積不足,兩片組合拼裝一片又偷工,兩塊左右水平夾緊,上下接合面夾緊(等待……半日後)
7.持續加工中,櫥櫃門鈕專用鑿孔刀鑽孔,需適當深度(不要鑽透),當然位置也很重要看門室內崁或外崁與適用櫥櫃用門鈕須相對應,對業餘來說是有陷阱,大大兩孔,鑿錯可能須換孔位或損失慘重或重新變更設計。

8.開始上門鈕,最好拿平直尺規之物定二門鈕一直線(水平,降低誤差減少開關因不平衡阻力,不易開啟),開始鎖住,依樣技術不佳又吃力得靠起子機配合螺絲快狠準鎖上。

9.開始組合,上膠(黃膠(強力膠))吸得好舒服,配合美耐板這也是之前床櫃板自己貼的。
10.釘槍,,光靠膠合面試經不起撞擊,釘釘釘......入骨三分,就算這時要斜釘(不要向外層,釘出來很難看又難處理),產生不平衡增加被拔出力距…剩下就等待硬化,不要忘了水平與垂直,最重要要與櫃門合。
11.一樣修飾,剩餘邊條(塑料)需上黃膠,講求美觀邊條又薄,同上需斜釘,用的是蚊子釘,只要含住就好,這也是使用工具偷工的方法。
12.前述用毛筆上膠中,上黃膠有缺點,除嗅覺外,上完接觸面外需適當靜置需與空氣接觸在接合。

13.固定好後,櫃子二側加裝桌面,用鷗翼式當作收縮空間,也是之前得剩料再利用活動L型架,這個一樣要注意水平,不然裝好很難開,用起子上螺絲。
14.修邊機出動了,失算剩餘物資邊條沒了,連邊條都省了,最後半塊直接修,須配合適當修邊刀,修得處處粉塵。
15.偷了料,少不了工,技術不佳一樣,散打拿出配合適當號數砂紙,開始拋,嗡嗡嗡........,〉最後是上漆,當然也偷得很嚴重,意思意思一次就好。
16.把之前鎖好的櫃門鈕,扣除適當門的厚度(內崁內側),一樣定水平與垂直鎖螺絲,越準越好,剩下是調教,起子右側螺絲調教門前後(深淺),正在調門框間隙,上下一組可調對框體水平間隙,需要技巧。

待續.........

楼主:
接續........
17.用電動起子用適合尺寸木鑽頭,因有厚度手持需注意垂直水平減少誤差,打個孔裝上門把,配合適當長度螺絲。
18.鎖上小小門把。
19.內部補強門檔,經測試門鈕有關門功能,移動櫃再強化增加卡榫,用魔切機刮出凹槽,

20.鎖入與固定櫥櫃式卡入式小門扣。

21.再利用木料多少都有坑疤,總是要見人,補土配合適當顏料混合。

22.修補中…………生人勿近。
23.至於隔層,用先前剩餘PC板刮刀裁刮適當長寬。
24.人就是貝戈戈,理想化與增加實用性,有段距離,增設照明,透明膠管與PVC各式套管。
25.用切管器切管適當長度
26.PVC對接管*2 用錐形鑽頭各自鑿二大二小孔。
27.透明管塞入12VLED燈條,雙面成360度光照。

28.外側透明燈架卡入桌外套管內,PVC套管內用3短與最底1長(配合適當膠管固定與底檔)螺絲。

29.內部加12V調光器與隱藏版燈條貼於門檔後,內外燈條和外置電池相連。

30.時測後持續追加預算,桌邊二側底追加置放電池與水桶架,簡單門鈕固定,離地。

31.加上磁吸式固定,底座向上收合。

32.經過反覆增減測試,完成後戶外移動餐桌,內部上下隔板式置物大小使用螺絲與木塊做水平固定,也可外掛燈具。
攜便式餐桌與置物箱整合後,唯一的缺點就是重。
視需求拼裝整合不同組件,以上僅空參考

网友A:
那個~~~蔡老闆!

快露一手給大家瞧瞧...................

网友B:
把吃木頭的生意都搶走了~
這次預計去那兒露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吃木頭的生意都搶走了~
這次預計去那兒露營..

sandy319姊
個體戶哪有可能對集團
大多遊走山林溪谷海岸避人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蔡老闆!

快露一手給大家瞧瞧...................

a471大
這樣搧風點火不夠力,好歹要蔡董烙各式雞絲圍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471大
這樣搧風點火不夠力,好歹要蔡董烙各式雞絲圍毆

火力夠了~~~過幾天就會PO他的得意之作,然後你給他標下來自己用~~~

那個門樞紐...多少錢一組?

我家酒櫃的都壞了~沒有關閉力道

楼主:
蝦米  人家是CEO,好歹隨便就300張精細圖解,30000字技術說明一日內就送出。
蔡董買是我的一半價格(好恨),價格看產地/用料,像我的在用開與關蹦蹦叫是最便宜$50以下,酒櫃用輕聲細語最起嗎也要油壓,價格在加倍,表示身分地位在加數十倍以上(品牌/產地/用料/功能)。
再補一張基礎圖,以六分板厚度而言。我的屬於入柱,正面看就是門內崁於門框內,可以看到框
六分是全蓋在門框,看不到框。
三分是半蓋在門框上,單一看到半露的框,大多用於多連的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力夠了~~~過幾天就會PO他的得意之作,然後你給他標下來自己用~~~

那個門樞紐...多少錢一組 ...

換個緩衝鉸鏈吧。
廚房整修好,我當場就驚呆了。
關個門,也可以有百萬名車的fu~
它會停在這個角度,再慢慢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