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B150 Gaming M3 無法正常開機求助

楼主(2019-12-24):
這張板是朋友托修的

目前的問題是:可以過電但無法正常開機

BIOS有更新過-無效
檢查電壓-除3.3VSB(在短片中會比較清楚),能量測到的都正常

唯獨Super I/O 的LED比較特別,電源供應器的開關壓下後會亮起,過一段時間會熄滅,此時壓下POWER_SW可以過電跑碼
但不到幾秒鐘會就再次亮起,此時電源就會中斷,按壓POWER_SW都無法再次啟動跑碼。

外觀

I/O附近的LED
關於這個LED燈,在原廠的手冊中並未解釋,所以不知道其用途所在。

除錯卡插在TPM上
可以看到有跑碼,但一下子就熄了

有錄製一段短片,彌補不清楚之處
除錯卡的3.3VSB會閃爍兩下,PCIRST有亮起

請各位大大解惑了,在此感謝。

网友A:
你有插 記憶體嗎,CPU 有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插 記憶體嗎,CPU 有上嗎,

CPU有安裝
目前無記憶體可裝,但之前有裝過,狀況也是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有安裝
目前無記憶體可裝,但之前有裝過,狀況也是一樣

有嗶嗶聲呢  感覺卡在記憶體沒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嗶嗶聲呢  感覺卡在記憶體沒過

GTR大:
其實記憶體有沒有裝,狀況都是一樣。
只要那顆LED一亮起就會無法過電。

网友C:
CPU (散熱器)  電池   記憶體~
裝這 3 樣 ~

有些板子有問題時 就會自動重開~

3~ 4 次 後終止 ~

我似乎有聽到警報聲~

連續 BEEP ~

過熱會自動停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散熱器)  電池   記憶體~
裝這 3 樣 ~

CPU剛啟動應該是不會過熱
記憶體部分會再找一條來裝
電池我得找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剛啟動應該是不會過熱
記憶體部分會再找一條來裝
電池我得找找了

有時會偵測上的問題~
所以還是先排除一些可能性~
我之前修過
775 的 主機板  一起動後 1分鐘內  ~
就有可能會停止~

网友D:
它自帶的診斷燈號有亮嗎?

可能還沒亮就掉電了........

有點感覺不是EC就是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自帶的診斷燈號有亮嗎?

可能還沒亮就掉電了........

沒特別去注意那個Debug燈耶...

這板感覺不像會有EC的樣子
如果是南橋那真的沒輒了

回去測試時,會在注意。

网友:
那個 SLOW_1,原本 在 Z170A Gaming M3 才有。B150 Gaming M3 V2.0 沒有,V2.1 新增

我看你的圖片有那顆

似乎有人遇到那個開關會影響到頻率,:https://forum-en.msi.com/index.php?topic=292510.0

會不會接觸不良,把它喬一喬試試

网友D:
我看你 SLOW_1 上方那個紅色燈會亮,是不是因為接觸不良而啟動極限超頻?

不確定常態是亮或暗

不過你沒裝記憶體,CPU應該還沒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 SLOW_1 上方那個紅色燈會亮,是不是因為接觸不良而啟動極限超頻?

不確定常態是亮或暗

今天有加入記憶體
右上方的除錯燈會跳動,短暫從CPU跳至DRAM在跳至CPU,但還是一樣馬上就熄火了。
至於那顆SLOW_SW切換過,狀況還是一樣。

可能得尋找點位圖,看看3.3VSB從何而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有加入記憶體
右上方的除錯燈會跳動,短暫從CPU跳至DRAM在跳至CPU,但還是一樣馬上就熄火 ...

CPU 記憶體 CMOS電池 都要裝
7978 應該可以參考7970
線路圖
MSI MS-7970 MS-7978 Intel -Skylake Z170 VER 1.1 REV 1.1.pdf (994.2 KB, 下載次數: 63)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 記憶體 CMOS電池 都要裝
7978 應該可以參考7970
線路圖

獅子魚大:
目前是發現5V_DUAL異常無電壓,源頭來自P5003QVG P+N MOSFET,由up7501來控制
已知兩者VIN_5VSB均有輸入,up7501的第7腳有發出高電位,不讓P5003QVG P MOSFET導通
第4腳的MODE卻沒有高電位,是不是有可能這顆壞了?
附上up7501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目前是發現5V_DUAL異常無電壓,源頭來自P5003QVG P+N MOSFET,由up7501來控制
已知兩者VIN_5V ...

感覺快修好了 {n_14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目前是發現5V_DUAL異常無電壓,源頭來自P5003QVG P+N MOSFET,由up7501來控制
已知兩者VIN_5V ...

看資料應該是没有壞~

目前是 待機 狀態 ~~

不知道這跟 BIOS 的待機狀態有没有關係 ?

應該去查一下 4 , 5 , 6 這些PIN 的訊號 是否正常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資料應該是没有壞~

目前是 待機 狀態 ~~

5、6腳,S3、S5 不就是南橋過來的條件
datasheet 好像有提到,第四頁

同樣的 UP7501 參考圖

補充內容 (2019-12-28 05:54 PM):
MODE = X 在整篇當中都沒提到,是不是指不影響或不使用

286.81 KB, 下載次數: 7

网友D:
14樓點位圖,電路圖 零件編號 U57,使用一樣的設計

這是不是 VCC5 和 5VSB 切換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5、6腳,S3、S5 不就是南橋過來的條件
datasheet 好像有提到,第四頁

圖紙 USB MODE 可能指的是~

如果是 USB 模式 就會使用 5VSB 的電源~

其他狀況就由 S3# & S5# 來決定~

网友:
第四頁表格下方 NOTE 2. 我的理解是

S5、S3 高電平,有 12V、5V ,MODE=X,5VDAUL 來源是 5VCC
S5、S3 高電平,沒有 12V、5V ,MODE=X ,5VDAUL 來源是 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資料應該是没有壞~

目前是 待機 狀態 ~~

J大說對了
這顆看來是沒壞,後來是發現IO的3VA有異常
因為後來的藍燈一直恆亮沒消失過。
往IO需要一組3V的電源,看源頭是3VA就去查是由GS7116來產生
量測所有條件都滿足了,卻無輸出,這真的有問題(有量過對地無短路)。
後來從PCH的3V供電拉一條線過去,5VDUAL與3VSB就出來了,連同藍燈也不恆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5、6腳,S3、S5 不就是南橋過來的條件
datasheet 好像有提到,第四頁

這顆被誤會了,其實故障是另有其人。
負責IO的3V供電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樓點位圖,電路圖 零件編號 U57,使用一樣的設計

這是不是 VCC5 和 5VSB 切換的問題?  ...

對!那一顆在這張版上的設計就是負責VCC5與5VSB的切換
因為在待機之下先由5VSB產生5VDUAL,當觸發後且條件滿足,就會由VCC5接手來產生5VDUAL

网友D:
引用 楼主:
J大說對了
這顆看來是沒壞,後來是發現IO的3VA有異常
因為後來的藍燈一直恆亮沒消失過。

先拉3V 過去借用,目前不會掉電了?暫時可以亮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拉3V 過去借用,目前不會掉電了?暫時可以亮機了吧~~

對!
目前可以確定負責IO供電的GS7116有問題,輸入條件都滿足了,卻沒輸出。

現在問題是,這顆不好ˋ找的樣子,目前的故障板上都沒看到
沒屋頂上的很少,可能還得訂一定數量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
目前可以確定負責IO供電的GS7116有問題,輸入條件都滿足了,卻沒輸出。

直接用 其他 3.3 V 的穩壓 IC  應該也沒問題~

少了 EN 的  , 一直保持 ON 的狀態 ~

网友D:
APL5324~300ma
uP7707 ~ 600ma
迅維爬文,MSI 在 5VSB TO 3VA 使用 uP7707 故障率高,不過你這塊使用GStek牌的也差不多

原本的 GS7116S5 是500ma

397.64 K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 其他 3.3 V 的穩壓 IC  應該也沒問題~

少了 EN 的  , 一直保持 ON 的狀態 ~   ...

目前先用PCH的3V,來測試一段時間。

再附上開機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L5324~300ma
uP7707 ~ 600ma
迅維爬文,MSI 在 5VSB TO 3VA 使用 uP7707 故障率高,不過你這塊使用GStek ...

看來是通病喔!
本次繞了的一大圈...
如果是照著時序跑的話,應該很快就會找出問題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來是通病喔!
本次繞了的一大圈...
如果是照著時序跑的話,應該很快就會找出問題點。 ...

波波用來當墊高螢幕...我也來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波用來當墊高螢幕...我也來學一下

因為桌上雜物太多,只好放波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