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ek FT-ED02 富士電通微電腦電子除濕機 可開機收不到水

楼主(2019-12-25):
第一次看到那麼迷你的除濕機,挺可愛的
名稱是電子式除濕機,不曉得工作原理是如何
不過沒有看到想像中的壓縮機之類的東西

症狀是可以開機,但是放再久水盒一滴水都沒有
開機後,水盒會碰觸底下微動開關正常,然後面板綠燈會亮,同時觸發面板的藍色relay、風扇也會開始轉
基板看起來也沒有明顯外觀的故障

散熱片?打開底下是一片白色的製冷片
不曉得製冷片要怎麼測量好壞呢?
還請前輩們指點指點

网友:
圖二與圖四 應該是致冷片 量測電壓是不是到位

有的開飲機 冰溫熱的 冰水也是用致冷片的(沒壓縮機)

网友A:
致冷晶片~
有12V~
有一邊冷一邊熱~
就是好的~
買的話就要注意致冷晶片的功率
最好是買編號一樣的TEC1-127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冷晶片~
有12V~
有一邊冷一邊熱~

核對一下看看理解是否正確
所以我先初步檢查,手摸這片致冷晶片
若有一邊冷(冷是常溫低一點的冷,還是冰的那種冷?)一邊熱,則排除12v和致冷晶片問題

若是溫度不正常,就再檢查致冷晶片的12v,若12v有進去
那就確定是致冷晶片故障

网友B:
你先拿到浴室試看看,
晚上盥洗,熱水產生潮濕蒸氣,
看有沒有收集到水,
有就正常,

現在是冬天,沒下雨的話,外面乾燥的很,
哪來雨水給你收集

网友:
好吧!就算有收集到水,
冷片另一邊是很熱的火爐,
光是熱氣,就把你好不容易收集的水,
給蒸乾了
基本只是除濕氣,無法達到收集雨水,
買一罐克潮靈放著,還比較快

這種基本不算是家電,而是桌上玩具,
跟現在網拍常看到的冷風扇類似,

只不過這除濕機有完整功能,
而冷風扇,卻還要加冰塊才能製冷,

网友:
致冷晶片是半導體的一種,請您依半導體的檢查方式測量

网友:
這個參考看看,我的是半機械式與電子式混和合較簡單。
大致上電源→控制→感應→負載輸出,個別區塊測試
https://bbs.pigoo.com/thread-53466-1-1.html

网友:
這個我有一台.......

是能除濕,只不過要久一點.......要是空氣不夠潮濕,那要更久一點.

我有量過功率,比除濕機差一點,但確實能除濕.

网友C:
製冷晶片利用双金屬席貝克校應,有無數個席貝克晶片組成,由正負電壓供給決定冷/熱在那一邊,三用電錶量到阻抗極低,找個可供應大電流電池或電源供應器供給短暫電壓用手摸有冷與熱分離就是好的,若你電壓供應太久時不在其中ㄧ端散熱,會最後兩邊都發熱!再去找電源或控制單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製冷晶片利用双金屬席貝克校應,有無數個席貝克晶片組成,由正負電壓供給決定冷/熱在那一邊,三用電錶量到阻 ...

不用那麼麻煩....拿一個1.5v的乾電池也可以.......

网友:
修過一台用致冷晶片的小冰箱後
根本就不太冷
散熱不好就不冷
所以夏天用就不冷了

就不會想修用致冷晶片的電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拿到浴室試看看,
晚上盥洗,熱水產生潮濕蒸氣,
看有沒有收集到水,

洗完澡後,拿去浴室開了一小時,收集到那麼一咪咪10c.c.左右的水
這樣可以算是好的嗎?

真的好像玩具....浴室水氣那麼多
很難想像一般房間收集到水滿是要何年何月

网友:
本來就是

一小片冷片,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真的可以當家電除濕機的話,

那貴鬆鬆的壓縮機業者,就收起來喝西北風了

网友:
應該是大大家濕氣不夠吧?
這是我家48小時的成果,不關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洗完澡後,拿去浴室開了一小時,收集到那麼一咪咪10c.c.左右的水
這樣可以算是好的嗎?

製冷晶片一邊冷卻另一邊產生熱,熱的那一邊很重要,否則會造成效率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完澡後,拿去浴室開了一小時,收集到那麼一咪咪10c.c.左右的水
這樣可以算是好的嗎?

拿來使用在密閉的小空間,像防潮箱或衣櫥這類勉強還可以,真要做開放式空間,個人覺得就不要想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製冷晶片一邊冷卻另一邊產生熱,熱的那一邊很重要,否則會造成效率不好!!

看到樓上水可以那麼滿
我又拆開再處理一次

進去致冷晶片有12v

不過摸起來,冷的手感有冰,熱的手感有點溫溫但不燙手
更換新的製冷晶片測試,熱的手感就可以燙手了
果然如antlu大所說,熱的地方不夠熱,效率會很不好,一針見血!

目前丟去浴室測試48小時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樓上水可以那麼滿
我又拆開再處理一次

不知道這元件多少錢買的!! 如你經驗,這元件好像容易"衰減",是不是像 功率LED 一但過亮就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這元件多少錢買的!! 如你經驗,這元件好像容易"衰減",是不是像 功率LED 一但過亮就回不去了!! ...

台灣代購一片80,運費50共13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灣代購一片80,運費50共130

那不貴ㄟ,不知道交期會不會天長地久!!
可否分享賣家資訊給眾網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貴ㄟ,不知道交期會不會天長地久!!
可否分享賣家資訊給眾網友!!

還好  就淘寶代購,不過雖然我有問有沒有現貨,說有現貨,但是實際收到大概7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還好  就淘寶代購,不過雖然我有問有沒有現貨,說有現貨,但是實際收到大概7天 ...

散熱片加上散熱馬達 效率會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熱片加上散熱馬達 效率會更高

如原始發文的圖
目前冷的那邊原廠就是貼了一個很大的散熱片
熱的那邊則是裝了一個小風扇

請問散熱馬達是說把小風扇換成更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原始發文的圖
目前冷的那邊原廠就是貼了一個很大的散熱片
熱的那邊則是裝了一個小風扇

那就是熱交換  散熱越好 致冷越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原始發文的圖
目前冷的那邊原廠就是貼了一個很大的散熱片
熱的那邊則是裝了一個小風扇

散熱端改熱導管散熱器會更好.....

网友:
你新裝的製冷晶片有沒有在各各邊邊塗上防水膠(矽利康)只要邊邊的一薄薄的一層,太多會影響消率,不然用一子會有水氣進入腐蝕晶片、會漏電並且效率開始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