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10V/60HZ升壓到220V/50HZ問題請教

楼主(2019-12-25):
原因是這樣的~站內有些連結~連到國外購物網站~
逛著逛著~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就下單了~@@~
我買的是咖啡機~1450W
有兩種選擇:利用冷氣插座或升壓器...2選一
目前手上只有一顆"瞬紅"環形變壓器~淘寶買回的~3000W-溫控型
請問大家~這會不會有突然降壓的可能啊?
因為咖啡機是TFT面板加上很多感應器~
如果電壓不穩~我怕咖啡機很快就壞了~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比較擔心入電端,一般110V插座只耐15A。
1450W/110V=13A,還要再加上變壓器耗損。

能拍張圖片看看嗎,好奇溫控型的環形變壓器是長怎樣。

鐵芯變壓器是不能夠變頻的,輸入60Hz,輸出就是60Hz,而且,如果你的變壓器是50Hz專用的,
用在60Hz的頻率上,實際可輸出的功率會降低不少,耗損也會變高。

楼主:
圖片來囉~
淘寶搜尋"瞬紅"

网友:
參考別站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213196
直接上220V 應該沒問題~
只能試試看~
變頻器就不便宜~

网友:
https://shopee.tw/krups-EA826E- ... 81681137.2199336075
蝦皮這家  賣咖啡機 (附送變壓器)

我覺得 使用變壓器是可行的

网友:
基本上我們公司那台咖啡機 45萬...只接一個 110V TO 220V 變壓器 用了7年了.

网友:
咖啡機吃電的是加熱器
說真的跟本只要電流電壓夠不會有問題

网友:
有研磨功能?這樣就跟Hz有關了?

楼主:
這台有研磨+自動打奶泡功能~只負責按個鍵~整杯弄到好可以喝
不太想去搞半自動的~喝個咖啡提神~喝的下就好~半自動太厚工~
我買這台~delonghi ecam 650.85 ms

小弟疑慮是觸控面板~萬一電壓電流都忽高忽低飄來飄去的~會不會很快就掛掉~
規格上寫~220~240V,~50/60HZ,~1450W,~最大電流10A

在此感謝各位前輩回覆釋疑~

网友A:
這種家電從國外買回來會有保固維修的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有研磨+自動打奶泡功能~只負責按個鍵~整杯弄到好可以喝
不太想去搞半自動的~喝個咖啡提神~喝的下就好~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有研磨+自動打奶泡功能~只負責按個鍵~整杯弄到好可以喝
不太想去搞半自動的~喝個咖啡提神~喝的下就好~ ...

>>小弟疑慮是觸控面板~萬一電壓電流都忽高忽低飄來飄去的~會不會很快就掛掉~

怎麼個忽高忽低法,量過了嗎?
你家(公司)到底壞過多少電器...
說得好像三五天就會壞一台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忘記要先抓圖進去在選圖~直接抓圖就貼了~
下次改進~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疑慮是觸控面板~萬一電壓電流都忽高忽低飄來飄去的~會不會很快就掛掉~

怎麼個忽高忽低法,量過了嗎 ...

先前住的地方(桃園靠海地區)~真的遇過...電壓會飄~電表一插~110~116V~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有研磨+自動打奶泡功能~只負責按個鍵~整杯弄到好可以喝
不太想去搞半自動的~喝個咖啡提神~喝的下就好~ ...

市電電壓上下幾伏特很正常的~

220V 電壓經過交換式變壓器後的直流電壓~
不會忽高忽低~
因為都有檢測電壓的設計~
除非本身電路設計很差~
或是零件本身材質不好~

其實就跟現在的液晶電視.電視.等電子產品一樣~
輸入電壓其實大多都在AC 100V~240V 50/60Hz

若這台咖啡機沒有 加熱線圈~
插 110V 應該也可以動作~
但220V的加熱線圈接 110V ~熱度會少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家電從國外買回來會有保固維修的問題嗎?

國內公司貨報價在國外可以買3台~
國外有的比較好的機種~國內代理商礙於現金屯貨壓力~根本不辦進來賣~
壞了~大不了再買一台~有機會也許可以試著學修咖啡機~好像滿好賺的~
中文說明書~去中國官網抓~很齊全~這台中國報價39800人民幣~
曾有人誤插110v....結果液晶面板就出問題了~

网友E:
另外一種作法,將廚房專用迴路(電工法規要求的應該都有)改成 220V 供電。
從總開關箱內將這個廚房專用迴路的中性線改接到另一相的火線上,大耗電的廚房電器都能改用 220 供電,以後就能直接購買歐洲或掏寶電器來用。

使用升壓變壓器當然是最簡單的方法,但是許多掏寶貨偷工偷料很嚴重,還是買國產的變壓器比較保險雖然會貴好幾倍,如果電器便宜就能跟他賭賭看,但是耗電量大的電器一般都是賭不贏的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220V的加熱線圈接 110V ~熱度會少一半~

功率是變1/4不是減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國內公司貨報價在國外可以買3台~
國外有的比較好的機種~國內代理商礙於現金屯貨壓力~根本不辦進來賣~
壞 ...

哇哩勒!沒注意到那是歐元,請人來拉線吧,如果常買外國貨的話,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哩勒!沒注意到那是歐元,請人來拉線吧,如果常買外國貨的話,一勞永逸。 ...

英鎊~~我當初也誤認是歐元~結帳後收到通知~清醒不少XD
但~還是很便宜~
今天已經收到了~不到10天.....真快~~

德國那邊有一件被退運~~不知發生啥事~買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一種作法,將廚房專用迴路(電工法規要求的應該都有)改成 220V 供電。
從總開關箱內將這個廚房專用迴 ...

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有研磨+自動打奶泡功能~只負責按個鍵~整杯弄到好可以喝
不太想去搞半自動的~喝個咖啡提神~喝的下就好~ ...

不懂既然電壓220V電流10?
你就拉一條2.0白扁或3.5絞線給他專用就好

主題只看到你說明1450W沒說明電壓
220V電壓1450W電流也不是10A

下面突然英鎊歐元真的看不懂,所以你那一台電壓電流到底多少.........
電壓多少就拉一條明線專用電壓耐電流電線過去使用不是比較快?

詳細再反覆看仔細,你想用110插座去使用這台?

220~240V,~50/60HZ,~1450W,~最大電流10A
換成110V等於電流20A?原本線一定不夠
從冷氣插座拉條專用220V卡實在

网友:
用110轉220他還是60hz,變壓器雖可進行固定比例升壓,但對電路分析而言他相當在電源電錶端與負載端串連一個等效的負載,此變壓器等效負載會使負載端行形成一個壓降,又會消耗一個小功率形成損失,得不償失,若有冷氣的插座直接接在該插座,凡而接在冷氣插座不會有壓降現像及損失

网友:
另外變壓器插在插座上不切離而你的咖啡機已切離變壓器仍然有一個鐵損形成消耗功率,變壓器能量轉換消率非100趴,只是在97~99趴這附近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