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系列為何需雙路供電

楼主(2019-12-25):
1.UC384X系列的第7腳電源供電為何需雙路供電?其中的啟動電阻阻值和瓦特數又該如何計算?常見的數值依外部供電(市電)的大小,其範圍約在56k-220k之間,瓦特數約在0.5-1W之間,若使用SMD電阻,則會常見使用多顆相等的數值,且採串並聯等不同方式出現.
2.3842得起動電壓需>16V,而截止電壓約為10V,待機電流約需1mA(即啟動電阻的設定需能流過1mA),而啟動後的電流最大則需為17mA(稱為續流回路,此多餘電流,乃必須由此輔助繞組提供).這正是第7腳為何採需雙供電的模式.
3.在簡單的回路中,因啟動電阻兩端長期存在高壓降,故易造成其因長期發熱而變質或燒毀,形成無法正常啟動的問題.
4.而在PWM功能啟動後瞬間,因輔助繞組產生的續流電壓,在未完成穩壓前(約12-13V),可能會是一個偏高的突波電壓,此電壓經快速二極管整流後,直接進入第7腳的濾波電容器,形成瞬間突波電流,而造成此濾波電容受損,使得PWM電路產生打嗝現象或輸出電壓不穩定現象,為了改善此突波電流,常見在此整流電路中串入10歐姆以下的限流電阻
5.有關供電方式講解,請收看影片中的說明.
.
.

网友:
簡單來說,UC38XX系列待機消耗電流低,剛開機時UC38XX處於待機狀態,工作電壓從高壓側經由電阻往啟動電容充電,當啟動電容兩端電壓上升到16~17V時,UC38XX醒來了開始工作,此時電流消耗比較大,這短暫時間的工作電量由啟動電容提供,所以啟動電容兩端電壓會逐漸下降,設計時啟動電容容量要抓好安全值,在正常工作之前電量都還要足夠,甚至還要加上一些餘裕量,以免電容衰退導致啟動不起來。

等主迴路正常震盪之後,主變壓器輔助線圈已有足夠能力提供工作電源,接下來就穩定工作下去。

若是啟動電容容量不足,電容兩端電壓低到降9V附近時,UC38XX又會進入待機狀態,由於消耗電流降低了電容電壓又開始上升,到達16V附近又喚醒UC38XX開始工作,如此循環下去,輸出電壓會間歇突然有電壓又消失,這就是影片中所說打嗝現象。

PS:上面說的啟動電容是依其在電路中擔任的腳色來稱呼,實際上是一般的電解電容,跟AC馬達啟動電容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