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勁風光機車,加裝電壓表...

楼主(2019-12-26):
勁風光機車,加裝電壓表... 這台型號是XC125DR是化油的,就算沒電池掛了,也還有腳踩發桿(2008年出廠)現在由電腦控制噴射油量都一直需要靠電池的電力,有踩發桿的已經很少了!
裝這個只是看得比較爽而已(因為都買了...)
機車鎖頭電門有四條線(3條+1條),
三條是黑、紅(電瓶12v)、棕(經過鎖頭開鎖才有12v)
另一條獨立的是黑
由於手邊沒維修手冊就沒多加量測了...只取棕色(鎖頭12v)另加上保險司0.5A),以及另外在車架上鎖自攻螺絲連接電表黑色(車架通往電池負極)
行進中發電約為14.4V 開鎖頭未發動為12.2V 發動瞬間為9V
本來打算整個含黑色的殼都塞進去儀錶板,但是太厚了,所以最後只裝本體,反正露出來IC那些也無所謂(科技感嘛~)
電壓表是這邊買的(有懶人指示功能) https://shopee.tw/product/8121897/2651412690

网友:
挖洞用埋的會比較好看些!!

网友:
要注意防水。

楼主:
我是裝在儀表板裡面 不會有水的拉~~萬全準備!!

网友A:
這個電壓表,會不會很快壞掉?

网友:
現在很多年輕人會加裝這種表和USB電源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壓表,會不會很快壞掉?

所以結線的部分先預留以後要維修的長度,可以剪好幾次掉....故障率應該很低(因為現在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也用led表頭了...反而這種七段led比較不會壞...液晶的會壞偏光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壓表,會不會很快壞掉?

不會

而且這電壓表有電池量顯示 還有多電壓自動適應 12V 24V 36V 48V 60V 都能電池顯示

网友B:
酷!!指針儀表加上數字監控電池電壓,若能只露出顯示部分會更加美觀。

网友:
這標題讓我想到一個題外話~~~

冬天有時候遇到電發機車時要發很多次都不啟動,引擎搖轉很有力喔!~~不是電池沒電...

有回我鄰居剛好回家碰到我在那一直電發,對我說~~下車踩一下!!

結果一踩就發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酷!!指針儀表加上數字監控電池電壓,若能只露出顯示部分會更加美觀。

其實可以挖洞,但我想保留原始外觀(以後可以還原),我只打了一小孔穿過電線,黏在儀表板的內部(是在儀表板透明殼內,所以不怕淋雨)
有些人是把龍頭黑色的塑料部分挖孔,直接嵌入進去,但是那樣以後拆掉會一個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可以挖洞,但我想保留原始外觀(以後可以還原),我只打了一小孔穿過電線,黏在儀表板的內部(是在儀表板透 ...

考慮周到~~~
如果以後想要拆掉電壓表時還能恢復儀表表原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慮周到~~~
如果以後想要拆掉電壓表時還能恢復儀表表原貌!!

我又改了一台,用不一樣的電壓錶,可以到這邊欣賞喔(這次我有拍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