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行車記錄器點煙線不過電

楼主(2019-12-26):
行車記錄器點煙線不過電
1.使用內建電池正常運作
2.拆開後發覺有2顆零件燒焦-->請問這是什麼零件?何處可購得?

网友:
那是正常的,固定振晶的固化膠,會變色應該是長期高溫或是自然氧化造成。

网友:
依據IEEE Std 315-1975與ANSI Y32.2-1975規範,石英晶體在電路圖中屬於Y類,零件編號應以Y開頭,例如Y1, Y2等。但有時也會被標成X1, X2或XTAL;振盪器在電路圖中屬於G類,零件編號應以G開頭,但實務上也會被標成XO或OSC等。建議仍應依照規範命名為宜。

我看到紅色箭頭處字樣似乎是Y1,所以應該是晶振.
但我覺得那個是固定膠?
晶振燒焦的話應該用電池也不會動作.

確認點菸器電源線有正常?
我自己的壞掉都是點菸頭那邊的電極脫焊不過電

楼主:
謝謝!!
換一條點煙線看看......

网友:
Y1/Y2是石英晶體震盪器,上面點上黃膠固定防震,日久變質變色非燒焦故障。
不過還是建議把膠刮除,因為變質的黃膠會腐蝕PCB線路或是零件接腳,有些還會造成線路或零件接腳微短路造成假性故障。

不過電應先檢查點菸器接頭電壓輸出(5V/12V)?,拆開內有保險絲或有保護二極體,檢查是否燒毀。

网友: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幫你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楼主:
換至同事的車子,還是電池供電,非點煙線供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至同事的車子,還是電池供電,非點煙線供電

如何知道電池供電,非點煙線供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電池供電,非點煙線供電?

sandy大,應該是第一張有動作的畫面,右下的電池圖示
我自己用的快譯通C3G,吃點菸器供電,電池圖示裡會有個閃電記號

至於電池嘛....因為電池掛點很久,一沒供電就直接熄掉,我已經忘記長怎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ndy大,應該是第一張有動作的畫面,右下的電池圖示
我自己用的快譯通C3G,吃點菸器供電,電池圖示裡會有個 ...

原來是這樣,
我懷疑紀錄器的電源接頭(dc座或usb孔)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至同事的車子,還是電池供電,非點煙線供電

<<換至同事的車子,還是電池供電,非點煙線供電>>
那有沒有可能是連接行車紀錄器和汽車點菸插孔的<<點煙線組>>的問題 ???
量一下線組有無供電 ? 或換條和原線組供電電壓相同的試試 !

网友:
插點煙器不過電,
是指插上USB供電就會無法開機嗎?然後沒有任何燈號亮
只插電池才可以開機?

1.先檢查USB母座裡面針腳是否正常

2.如正常,找條mini usb線上電先查 5V 有沒有進到裡面,找找 充電IC, DC-DC 轉換降壓

通常都五腳 IC ,看能不能拍到晶片上面的 mark

接上USB供電,U2、U3、U6、U13 可以測量上傳電壓數據,mark 編號

U2、U3 可能是主要供電 IC

网友:
電源插頭裡面一般都會有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