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款薄形超級電容

楼主(2019-12-26):
這是月初wish 拿回來的超級電容,樣子跟我在販售的聚合物鋰電池差不多,厚度大約6~7mm,容量號稱500F。

這不是大陸的便宜貨,也不是二手品喔!
因為不知道好不好賣,wish 只有拿回少量,1個只賣100元,有興趣的會員再跟我聯絡。

网友A:
請問是標稱幾伏特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標稱幾伏特的 ?

超級電容大多都是2.7V的吧?

网友B:
很想了解超級電容,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比如可以代替大電流的電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想了解超級電容,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比如可以代替大電流的電池? ...

昨天查了一下,
3000F, 2.7V,
6個串聯,等於500f,16v,
大約等於12V,150AH的汽車電池...
幾乎是可以完全代替汽車鉛酸電池??

我也想來幾個玩玩,
好像還需要保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查了一下,
3000F, 2.7V,
6個串聯,等於500f,16v,

期待大大的成果分享,我也想了解該如何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查了一下,
3000F, 2.7V,
6個串聯,等於500f,16v,

基本上,超級電容跟電池的特性不同,
放電曲線也不同...

不知道你是怎麼換算的,
能說一下換算公式,或參考什麼資料...

以前學校教的電容充放電是5倍RC時間
註: 跟電池充放曲線不同...

電壓就以12V來算, 電流以1安培, 電容500F
充放電(秒數) t = 5 * R * C

R = V/I = 12V / 1A = 12 ohm
t = 5 * R * C = 5 * 12 * 500 = 30000(秒)

30000(秒) = 30000/3600 = 8.3小時
剛剛說 用1A(安培)的來算...
感覺是 1A * 8.3 小時 = 8.3安時 = 8.3 AH
但實際上不是一直都是1A,只有在12V的時候是1A
所以 計算結果 不是 8.3AH(要更小)

另外,我們剛說的 5RC時間,一般用來計算從沒電到充飽時間
但放電時,車子電壓只要在10V以下可能就會有問題,更不要說只剩5V或3V...

所以剛剛的5RC用在充電算充電時間可以...
但用在車上,算放電時間,就行不通了
假設充飽達14V, 放電至七成約10V(14V*0.7=9.8V)
則放電時間不到0.5RC,剛剛算的 8.3AH馬上變成 0.8AH
請參考附圖說明...

以上都是簡略粗算,如果計算公式沒弄錯,相差不大
而且計算都是用保守(用最大值/最理想)計算,實際上(值)會更小

所以 前幾年 超級電容很熱時,大家做一堆實驗...
實驗結果,應該是不能"替代"電池...
頂多可以補助啟動大電流或穏定電瓶電壓
這樣的作用,不需要花大錢買超級電容
所以 如果很便宜很便宜超級便宜(的超級電容)
或者免錢(送的)拿來玩玩是不錯的...

補充: 超級電容放在車上,還有一個溫度問題...
之前看到的規格都只有六七十度,最多85度...
跟電池放在引擎蓋下來說,也是另一個問題....

以上 個人看法,如有錯誤敬請指導更正 謝謝

网友:
應該只能加掛。引擎較有力,本來的電池較耐用。

网友B:
我倒是沒想過要用超級電容來代替汽車或是摩托車的電池,是有想過來代替手機電池。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沒想過要用超級電容來代替汽車或是摩托車的電池,是有想過來代替手機電池。不知是否可行? ...

當然是不可行...
除非你可以接受,一顆體積很大顆的"電池"(超級電容)

网友:
請教一下,誰有規定汽車電池一定放在引擎蓋下或高溫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超級電容跟電池的特性不同,
放電曲線也不同...

請教一下,誰有規定汽車電池一定放在引擎蓋下或高溫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超級電容跟電池的特性不同,
放電曲線也不同...

以電容充放電特性來說,那些都是完全正確的!!

以我的老車,2004,ford Metrostar 2.0
原車電池是12V55,(現在改用12v,70)
以前比較少開車,時常超過2個月未發動,
電池缺電壽命就完了,
再充電也用不了多久,
(這種歐美規車啟動電流很大)
蓄電池的CCA降低就很難啟動,
一般車蓄電池的CCA大概是350~750,(1200CC~3000CC)
但是並聯(3000F,2.7V/6)=500F,12VC後,
CCA會到2000以上,
或許一個12V7AH的機車電池,
充飽電容後也能夠啟動3000CC的汽車??

网友:
電容或充電電池串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得考慮電壓的平衡,如果對串聯電池組或電容組充電時,各單體如因特性差異造成電壓不平衡,將會有串聯總電壓雖未超過總耐壓,但其中個別電壓超過個別耐壓的情形,請留意。 所以對鋰電池來說,市面上有平衡充電器,可以處理這種問題。超級電容串聯可能也要這樣充,以防有高出耐壓的情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誰有規定汽車電池一定放在引擎蓋下或高溫處!

是沒有規定....
但大都數的車子,電池都放在車頭引擎蓋下...
你也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有看過BMW某車款是放在車尾...
但它會拉很長.....長的線到車頭去...
可以想想好處與壞處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沒想過要用超級電容來代替汽車或是摩托車的電池,是有想過來代替手機電池。不知是否可行? ...

個人認為, 超級電容 主要應用

1. 點焊機
  請參考:  [實做與討論] 超級電容點焊機與自製 arduino 控制版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73-1-1.html

2. 逆電流
  請參考:  超級電容在汽車上的應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937-1-1.html

  在12樓有提到的 (2012年5月份資料) 港都狼仔的 RCE超級電容組簡介及實測
  https://wolflsi.pixnet.net/blog/post/45128879  <==有詳細的實驗數據與圖表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14&t=2725548  <==內容一樣,放在mobile01
以下節錄其中一最後總結的一小段--詳細細節及實驗報告,請自行點閱上面網址
總結:
從測試結果看來,在使用傳統鉛酸電池時,加上超級電容有較明顯的改善效果,雜訊波形的振幅得以減小,電壓變動程度也同樣減小,尤其是引擎發動的瞬間壓降幅度獲得明顯改善,整體特性接近了鋰鐵電池的表現
但如果已經使用鋰鐵電池,搭配超級電容後所能改善的效果僅有在瞬間大電流輸出(引擎啟動瞬間)的時候,其他狀態下幾乎無改變,除非有要求較多瞬間大電流輸出的場合(例如使用音響/重低音擴大器的音響車),加上超級電容才有其明顯降低瞬間壓降的效果

网友:
這超級電容拿來當電池用,還有一個自放電的問題吧.....太高的自放電,一天沒用就沒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沒有規定....
但大都數的車子,電池都放在車頭引擎蓋下...
你也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報告,
凱燕的電池在主駕駛座下面,
DIY換電池可以讓你換到懷疑人生,
所以可以進原廠享受尊榮的服務,
跟等值的帳單...

小弟心目中的神車中華威利1.1電池在貨斗下面,
無腦換電池,
也一併無腦被偷...

网友(2020-01-28):
請問大家;以這個超級電容來說,2.7V500F.如果用電供以0.4V50MA充電,可充到多大的放電電流,時間要多久?

网友F:
Q=It=cv.    ;   0.4*500=0.05*t.  ;   t=(0.4*500)/0.05  t=4000. (S)秒

网友:
引用 网友F:
Q=It=cv.    ;   0.4*500=0.05*t.  ;   t=(0.4*500)/0.05  t=4000. (S)秒

謝謝!非本科的菜鳥,再請教您;這樣0.4V充4000秒後,輸出電流可到2A嗎?
用在短路測試電鈴夠嗎?

補充內容 (2020-1-30 10:30 AM):
***更正電源

网友:
我記得拍下圖照片給大家看過,實際大小跟左邊的熱風槍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我把它挖開給大家看看。

上圖這個就是超級電容電池,如果大家還有印象下方連結有超級電容大廠Maxwell 的成品可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355-1-1.html

用超級電容的好處就是在充電器夠力下,它的充電速度非常快,這點電池是遠遠比不上的,除非有什麼特殊電池出現,印象中它也沒什麼記憶效應。
有優點當然有缺點,它的缺點就是自放電比電池嚴重,如果用在隨充隨用,那一定是非常合適的,像台灣某捷運就是使用超級電容,進站旅客上下車的時間就可以充好了,開到下一站又充電........,像應用在這個例子就很合適,所以當然有用超級電容代替電池的例子,是不是適用是要看用途。

有一次朋友來訪,隔壁鄰居的車子忘記關燈無法發動,我就是拿一組朋友給我的Maxwell 超級電容組去接,他還一臉狐疑的指著不大的超級電容問這能發動嗎?結果那強勁的起動聲說明了一切,朋友看到後就把超級電容A 走了,A人者人恆A之,我得再去它那裡A 些好物回來。

网友:
不是台灣某捷運,是輕軌。
捷運是750V直流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