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HERAN HD-32(61VD)韌體

楼主(2019-12-26):
因HERAN HD-32(61VD)多年前買來都沒有使用過DTV數位電視介面,最近使用發現只能看到兩台,網路上有人說更新韌體可以改善,我有跟原廠要,但他們說機器太老了找不到了,不知各位先進是否有相關資料可以提供,如有萬分感激。

网友A:
照理應該只收到四台 你收兩台而已代表你天線信號不強 另外更新是指軟件 而硬件也要支援 這個機種老舊 當時製造時政府還未制定高畫質格式 所以更新可能沒用的 一個方法就是外掛機上盒 別無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理應該只收到四台 你收兩台而已代表你天線信號不強 另外更新是指軟件 而硬件也要支援 這個機種老舊 當時 ...

謝謝,我將同天線接到另一台新電視可以看到21台,所以應該不是信號不強的問題,我是2008年機種只是想更新看看是否有救。

网友B:
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A%E9%9B%BB%E8%A6%96

舊型電視只能看格式是MPEG

中視經典台
CTV Classic

中視菁采台
CTV Bravo

台視財經台

台視綜合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95%B8%E4%BD%8D%E7%84%A1%E7%B7%9A%E9%9B%BB%E8 ...

謝謝,我想應該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