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維修時的防燒裝置燈泡選擇問題

楼主(2019-12-26):
大家好~
我依照這篇做了一個防燒裝置
https://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我要測試HP HSTNS-PL18 750W電源供應器

我用60W燈泡送上電源後燈泡閃爍且有聽到電源供應器類似繼電器切換的聲音
請問是燈泡W數太低造成的嗎?還是電源供應器有問題?
如何選擇正確的燈泡W數呢?

謝謝大家!!

网友A:
我的防燒燈泡是125W 旭光。

之前J大在小弟的發文中有提過,若有短路燈泡會是恆亮的。

至於您這顆好像不是一般ATX的PSU,建議另外開一帖PSU來提問。

抱歉,我不能提供你選擇正確燈泡瓦數。 我也想知道如何挑選正確的瓦數!

補充:16F ciko老師有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防燒燈泡是125W 旭光。

之前J大在小弟的發文中有提過,若有短路燈泡會是恆亮的。

我的情況是ciko老師說的 5.一滅一亮循環
有人有遇到這種一滅一亮循環狀況嗎,可以分享一下嗎?
所以我不敢直接送電測試

网友:
這台有燒過保險或換零件嗎

网友:
先說結論做法:
1. 60W燈泡應該是瓦特數太小(電阻太大)
2. 換成瓦特數大的
  可以直接換 大瓦數, 或者用兩個或多個60W並起來
  60W並2個=120W, 3個=180W, ...5個= 300W

再來簡單的算一下,

PSU的工作狀態有
1. stand by (耗電較小)
  哇, 你的PSU stand by不小, 最大12V*2.5A=30W
  如果再加上輸入轉換至輸出的效能比,大概要40W上下

2. Power on (耗電較大)
  輸出最大750W
  輸入的話 100V*9A 也要900W

* 如果故障的話,可能開路,可能短路....

防燒燈泡電路為:
110V ------(燈泡)------(X)-----[GND]

X 代表 待測物(你的PSU)
用[GND] 表示 接地(零地位)

原本電路(沒有燈泡)
110V -------------------(X)-----[GND]
加了燈泡
110V ------(燈泡)------(X)-----[GND]

簡單的說,加了燈泡,又要讓 X 沒有太大的影響,
燈泡電阻阻抗要遠小於 X (一般遠小於是10倍的比率)
例: X = 110歐姆
I = V / R = 110V / 110歐姆 =  1A
P = V * I = 110V * 1A = 110W

串一個 10倍小 11 歐姆
I = V / (11 + 110 ) = 0.909A =約0,.91A
V = 110V *(110/(11+110))=100V
P = 100V * 0.91A =91W

串一個 10倍小(11 歐姆)對原來電路響影
1. 電流變小
2. 分壓後,電壓也變小了
3. 功率P=V*I, 電壓電流雙重響影,成平方倍的變小

所以簡單的說,串了 1/10 電阻後
1. 電流變為原來0.9倍左右
2. 電壓變為原來0.9倍左右
3. 功率只剩0.9*0.9 = 0.81
註: 實際上是 10/(10+1) = 0.91,不是 9/(1+9)=0.9
但不用估算/粗算上都影響不大...

簡單的說...你的PSU stand by 消耗多少電(幾瓦),
你大概要準備它的十倍大的瓦數(瓦數大,電阻小)

你的PSU不是平常小顆的PSU
stand by 最大12V*2.5A=30W,加上轉換率大約是40W

因為上面計算的是, 最大的消耗功率
1. 如果 stand by 消耗 10W
  十倍為 10W * 10 =  100W
2. 如果 stand by 消耗 20W
  十倍為 20W * 10 =  200W
最大為 40W*10 = 400W
依你目前只裝一顆60W,影響PSU太大
1. PSU電流一起來
2. 電流流過燈泡(功率太小,電阻太大)
   燈泡壓降多了, PSU電壓就低了
3. PSU電壓過低,引起保護(斷流,不吃電)
  PSU保護後(斷流,阻抗變高),燈泡影響變小
  PSU壓降又變大了...
4.  PSU壓降變大,到了工作電壓...
  PSU又開始要工作(吃電流)...
  電流一變大,就回到第1點...

最後 電流就一下變大,一下變小...
在燈炮上反應,就是一閃一閃(不是最亮的那種閃)
註:以上只是推測...

网友:
個人經驗,只要燈炮不是常亮,應都不短路!

网友:
這類APFC會低壓保護   所以可以見到燈泡閃爍

而且後端短路也會保護     表現也是燈泡閃爍
或是APFC自身間歇性輸出
多拉一些測量點出來測  例如APFC主電容的電壓變化

楼主:
今天去買一顆250W燈泡接上去測試就不會閃爍了也不會亮...
就給它直接送電下去.....量測12VSB有2.5V電壓.....給它殘殘短路下去.....
結果~~~~~沒爆~~~~風扇及運轉燈正常輸出12.29V
這顆POWER的維修文整理好在PO上~~~預計要把他改造成電源供應器和13.8V的充電器
感謝大家的幫忙~~~又學了一課^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