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04年 三菱 GLOBAL LANCER 加裝擴大器後 左前喇叭聲音時有時無

楼主(2019-12-27):
各位前輩大大們好~
因為換了工作的關係,有段時間沒有上來了~
但習慣還在 一進來 先餵狗狗~ ^^

目前有碰到一個問題
詢問了家附近的汽車音響店
都沒有一個讓人比較安心地回答..
想到版上前輩們臥虎藏龍~~
所以來請個安~ 不知道有沒有有研究的前輩~
可以協助幫忙~?

狀況是這樣的:
本來喇叭沒有問題,但我弟加裝了擴大機在後行李箱
一開始也沒事,但前一陣子 昨前方的喇叭
就有時有聲音 有時沒聲音...
轉個彎 就不見了... = ="
這是最高級的立體聲體驗嗎.....   XD
有時候還會有抖音出現....

在想 應該是線路哪裡可能沒接好..
所以造成聲音斷斷續續
不知道有沒有愛研究汽車音響喇叭的大大
能幫忙檢測線路呢..?

因為線路也不好照
就只能先附上一張車子外觀示意圖
如果有後續再補上
感謝~ ^^

外觀示意圖

外觀示意圖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Wish大大
抱歉..
我發問前其實有特別去注意一下規定
也有看到12樓的新貼圖方式
(但好像看到的步驟跟您的不太一樣..?)
是我沒有用對
很抱歉..
以後會特別特別注意..
謝謝.. >  <

网友:
檢查方式
喇叭對調方式
主機輸出喇叭線左右對調看結果判斷

輸入端信號線左右對調看結果判斷

知道那裡出問題再處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大
抱歉..
我發問前其實有特別去注意一下規定

12樓的第一句...已有上傳圖片或檔案時,編輯時必須點選插入。

附件或圖片上傳後,要於上傳區內再點選插入編輯內容裡。
你這問題是已有上傳而未點選插入編輯內容。

若是已有上傳而不想用(傳錯圖),可於上傳區圖片下方選擇「刪除」即可。

网友:
擴大機至喇叭先拉一條線代替原先的,開出去跑一圈,看有沒有聲音,問題就浮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樓的第一句...已有上傳圖片或檔案時,編輯時必須點選插入。

好的..  不好意思.. 造成困擾很抱歉

現在好像已經無法修改
如果用"若是已有上傳而不想用(傳錯圖),可於上傳區圖片下方選擇「刪除」即可。"
會不會刪除後卻不能新增..就變成無圖了..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不好意思.. 造成困擾很抱歉

現在好像已經無法修改

這算是DISCUZ 一小BUG, 不需要抱歉 下次多注意 "要插入!"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我會試試看~
下次也會特別注意圖片的"插入"..

祝各位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