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Satellite L50-A 筆電,過電不開機,求bios

楼主(2019-12-27):
各位前輩好,

這台筆電有出現下列的症狀與線索
1. 插上電源, 有充電橘燈, 充飽會亮白燈
2. 按下開機鍵, 電源燈會亮, 圖中晶片發燙,散熱銅管微熱,風扇會轉, 但是無法顯示 (外接也沒有顯示)
3. 長按電源鍵能夠斷電
4. 曾經有一次開過機,但是也是等了快30分鐘才開好機 (自從那次過後就沒亮過了)
我有試過
1. CMOS 電池有拔過一天, 換新的也是一樣情形
2. 交叉測試記憶體
3. 拔掉鍵盤與電池開機(用變壓器供電)
不曉得是哪裡有問題, 想重刷bios試試看,或者有其他的可能性
謝謝各位

版號

版號

中間的晶片有點燙

中間的晶片有點燙

25Q64FVSIQ

25Q64FVSIQ

网友:
那顆南橋原本就會燙燙的,我摸過四代南橋,基本上都這樣

手摸覺得發燙,其實才50~60幾度吧(沒用溫度計量過)

除非燙到手指無法持續放在上面就有問題了

圖片有問題會被管理員糾正

TOSHIBA 又是那薄薄的散熱片......

先刷下面的BIOS試試,還是不能開的話,開機幾分鐘後,等南橋燙燙的時候,用點力壓住它不放,然後再斷電開機試試

网友:
BIOS
點位圖
Toshiba Satellite L50-A CR105G-6050A2556201-MB-A02 boardview.rar (84 KB, 下載次數: 26)
燒錄BIOS原本的要備份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感謝分享BIOS檔案, 刷過了症狀還是一樣
不過南僑真的燙到無法持續壓住, 這樣有可能就是南橋壞掉了嗎?

抱歉管理員, 下次會多加注意, 謝謝指正

网友:
按照時序查電壓及訊號囉

楼主:
白色部分的電壓, 和圖紙上確認過是正常的
紅色部分的電壓, 圖紙沒有特別附註, 不清楚是否正常
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部分的電壓, 和圖紙上確認過是正常的
紅色部分的電壓, 圖紙沒有特別附註, 不清楚是否正常
感謝各位 ...

四代CPU,CPU VRIN 是 1.8V 沒錯,1.8V 進到CPU後再分配

1.37V 記憶體、0.9V 獨顯

看起來各電壓都有,多刷 BIOS

試試這個, L50-A.zip (3.16 MB, 下載次數: 13)

這個是 1.8V ?

補充內容 (2019-12-31 03:29 AM):
感覺是複製貼上貼錯了,這個應該和左邊的 1.37V 一樣

网友:
上面補充錯了,以為那是記憶體供電電感,那個 1.37V 是 L6000 嗎?

黃圈應該是 1.35V 左右,貼錯了?再量看看

這個 BUF_PLT_RST# 有高電平 3V 嗎?

CPU 電壓正常後 U6600 電源管理IC會回傳PVCORE_PG→ U4703 →  南橋,

南橋在條件滿足後,PLT_RST# → U4702 → BUF_PLT_RST# 平台復位

所以 CPU 有電壓不表示正常,還要看最後南橋有沒有發出 平台復位...

電壓都有之後,有可調電源的話,就會用電流來判斷有沒有過記憶體...

過記憶體後,就會讀BIOS了吧?記憶模糊 = =

楼主:
1.37V 是 L6000 沒錯.
黃圈的部分, 的確是我量錯, 抱歉, 是1.37V
BUF_PLT_RST# 的第4腳 有3.3V
看起來我要再刷刷看Bios了

楼主:
借了一台可調電源來查,
啟動後持續在0.6~0.8A 來回不斷跳動, 有一次跳到1A
這樣的電流,有過記憶體嗎? 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了一台可調電源來查,
啟動後持續在0.6~0.8A 來回不斷跳動, 有一次跳到1A
這樣的電流,有過記憶體嗎? 謝謝 ...

你在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有裝回去嗎

可調電源的電流表指針擺到 0.6-0.8A 就停止上升了。
故障分析:可調電源的電流表指針能擺到0.6-0.8A,說明啟動基本正常,但是啟動沒有完全
完成,造成這種致命錯誤,是由於關鍵電路沒有工作,啟動不能繼續進行。
故障部位:時鐘電路和 CPU沒有工作。
解決辦法:檢查 CPU 的工作條件,如核心電壓是否正常、復位信號、時鐘信號設備準備好
信號是否正常。
檢查時鐘電路否正常,時鐘電路的供電是否正常,引腳電壓值是否正常,晶體振蕩器、晶體
旁邊的電容、時鐘芯片、時鐘芯片周邊的外圍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這台應該已經超過十年了,是cost down到不行的產品,電容壽命應該都到盡頭了,我覺得修好的機率不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