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41NA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9-12-27):
大家好

我有一台ASUS X541NA
板號是:X541NA MAIN BOARD REV. 2.1

裸板沒裝電池,插電時電源燈會亮一下(沒觸發開機),充電燈一直亮著

有先量測一下各大電感電壓,除了CPU電壓是0伏特之外,3伏、5伏、1伏、1.35伏及充電12.5伏特都有出來

看否有各位前輩是否有電路圖或點位圖,來查CPU電源蕊片工作條件
或是有BIOS檔案來刷看看

或是有它其的方式

网友A:
沒有上傳原機備份?可以用來修改

EC 好像是帶程序的

網路找的號稱原廠BIOS~~

X541SA 的我看長的很像,不知道可不可以參考,剛剛比對了一下,不一樣.....{n_080:}

等獅子魚大~~~~~

4 MB, 下載次數: 13

1.29 MB, 下載次數: 12

101.59 K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上傳原機備份?可以用來修改

EC 好像是帶程序的

楊大俠 你好

我燒錄器放在公司,明天有空再去取回來重燒看看並上傳原本的bios檔,供大家參考!

楼主:
早上先把備份BIOS讀出來
備份檔如下:

另外有試網路上其它的BIOS

Asus X541NA Rev2.1 Bios EC.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7)
Asus X541NA Rev2.1 Bios EC.part2.rar (1.44 MB, 下載次數: 6)

裡面另外有個EC BIN

先重新燒錄BIOS後
插電就不亮電源燈及充電燈、3伏、5伏、1伏、1.3伏都還在
12.5伏就變成0.23伏特CPU供電一樣沒出來

該不會要燒錄EC

上次有買了RT089及KB9012轉板
只是不知道如何燒KB9012步驟

補充內容 (2019-12-28 12:27 PM):
剛剛試楊大俠提供的BIOS也是狀態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先把備份BIOS讀出來
備份檔如下:

BIOS官網的就可以用 把前面000007FF拿掉就是完整的BIOS
EC KB9012 可以去RT809F 官網看如何燒入都有教學
沒點位圖 只能參考比較接近的

网友:
剛去參考 X541SA 點位,
這台 KB902AQ或FQ,KSI4、KSI5、KSI6、KSI7 和 KB9012、22 一樣是從 59~62,差在連接鍵盤座後的腳位不一樣

+3VA EC 也都一樣,22、33、96、111、125
111腳在 X541SA 沒標,來源是 +3VA,

先燒官網的BIOS試試吧,不行再燒 EC 使用轉接板~

我之前是使用焊接燒錄腳位的版本
缺點:比對腳位會眼花,在那邊數第幾腳,如果+3V 供電焊錯腳,進到訊號腳位,可能就燒了

有另一種焊接板是全部腳位都有

後來用鍵盤接腳來燒還比較方便一些..

楼主:
獅子大 你好

剛剛有去官網下載.305版的,有用HxD把7FF之前的刪掉,並燒錄進BIOS裡,狀態一樣

楊大俠 你好

我有你第二、三張圖的轉接版(全部PIN腳與8 PIN),
目前想用你連接KEYBOARD方式來重燒EC看看,
再麻煩指導該如何接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大 你好

剛剛有去官網下載.305版的,有用HxD把7FF之前的刪掉,並燒錄進BIOS裡,狀態一樣

SOP8 來對位的話

第1腳→ KSI4
第2腳→ KSI7
第3腳→ 無
第4腳→ KSO3、GND 接地
第5腳→ KSI6
第6腳→ KSI5
第7腳→ 無
第8腳→ +3V 供電,我是直接接DC上電,這樣 EC就有供電

線還不能太長,不然它會說什麼過高還是過低
記得先備份,再刷下載的

X541 前面剛好有空的排容接點可以焊接,接鍵盤腳位會很擠
X541 的鍵盤腳位不一樣,不能照這張圖。

网友A:
有個問題,我參考 X541SA 的點位,發現 BIOS  W25Q64FW  是 1.8V 供電的 FLASH

使用 RT809F 要使用降壓轉接板才能燒,還是 X541NA 又改成 3V ?

我使用 RT809H 可直燒 1.8V 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個問題,我參考 X541SA 的點位,發現 BIOS  W25Q64FW  是 1.8V 供電的 FLASH

如果使用 RT809F 要使用降 ...

這顆BIOS好像也是1.8有OTP所以不能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顆BIOS好像也是1.8有OTP所以不能換

看樓主備份的時候有沒有含OTP一起備了..

我通常也都用自動識別,沒有選OTP @@

我的問題點是,如果他用 RT809F 可以直接燒不使用轉接,
會不會板子被修過換成 3V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樓主備份的時候有沒有含OTP一起備了..

我通常也都用自動識別,沒有選OTP @@

剛剛看你們在討論還有分3V與1.8V

我一開始是先拆原本的下來25Q64FW,

就先拿新買的25Q64FV與25Q64FW但沒仔細看
是拿那種,

亂拿拿到25Q64FW,但就直接給它用選25Q64FV IC去燒錄XD

所以要燒25Q64FW要使用1.8V轉接板?

沒選OTP的備份該不會就沒救了吧@@

网友:
所以你的是 RT809H 嗎?H這台不需轉,F 應該要轉才對,可以寫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你們在討論還有分3V與1.8V

我一開始是先拆原本的下來25Q64FW,

你原本那顆BIOS呢 可以從裡面把OTP讀出來

楼主:
只有一開始備份的檔案,就是上面的,

剛剛有用1.8伏轉接板就讀不出來
都是000000000
訊息是說晶片可能損壞(可能是1.8伏的bios,直接接到3伏特的電,弄壞了@@)
燒錄器是RT809F Seria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開始備份的檔案,就是上面的,

那就再一次不用轉接板,看可不可以讀

也是有可能壞了,因為你刷完後開機,不亮充電燈、12V 沒了

楼主:
早上起來直接選W25Q64FW_1.8V(8K BIT OTP)來讀取,不用轉接板 可以讀到資料

如下:

看還可以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起來直接選W25Q64FW_1.8V(8K BIT OTP)來讀取,不用轉接板 可以讀到資料

如下:

你要不要放大看看FLASH上的MARK 是 W25Q64FW 還是 W25Q64F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放大看看FLASH上的MARK 是 W25Q64FW 還是 W25Q64FV ?

楊大俠 你好

bios晶片拆之前的特寫

燒錄器與轉接板

RF809操作畫面

目前使用的東西

网友:
可以讀寫,也有備份到 OTP,那就把 OTP 那段加到官網BIOS的下方,刷回去看看囉~

楼主:
OTP 是從那裡開始到結束?

補充內容 (2019-12-29 06:52 PM):
800000H-8003FFH都是FF 該不會昨天有一次把官網的版本,直接選OTP模式,沒把OTP加入進去就直接燒,所以現在讀到都是FF。
如果有其它X541NA主板上BIOS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OTP 是從那裡開始到結束?

阿勒,我後來想到上一年買錯的 8M 1.8V BIOS,於是用 RT809H 來試一下

我不管選3.3V、1.8V,讓它跑寫入,用電表量第八腳卻一樣是 3.3V...

那BIOS應該不是問題了...

网友A:
知道原因了,新版的 809F 可支援,不需轉接

怪了,看你序號是2018...得看最後面固件版本是否V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原因了,新版的 809F 可支援,不需轉接

怪了,看你序號是2018...得看最後面固件版本是否V5.0

軟體版本:
001:  Serial number:20180611201834-016400, Programmer firmware version: V3.0 .

總結一下過程好了

1、這次想說收新一點的機子來修看看,但一開始沒仔細看BIOS型號FV與FW的差別,
又怕BIOS不見,就拿新的BIOS來燒錄,但燒錄後就故障狀態不一樣

2、後來楊大俠與獅子魚提到1.8伏特與OTP的事,
也用原廠BIOS並選25Q64FV型號寫入過原BIOS(沒有選OTP),可能那時OTP區域沒被蓋掉,
後來就知道OTP的事,以為它那個區域寫過一次就一直存在,
就半夜拿著1.8伏特轉接板及原廠BIOS及原BIOS芯片,讀來讀去寫來寫去,OTP就這樣被蓋掉了@@

3、還好之前買的RT809F及配件轉板都有,不然就要一直等待

4、雖然這次學乖了,沒亂弄其它晶片電路,想先把BIOS搞好,拿新的BIOS來用,經驗不夠又把原BIOS OTP洗掉,…

總之謝謝 楊大俠與獅子魚 前輩們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軟體版本:
001:  Serial number:20180611201834-016400, Programmer firmware version: V3.0 .

試試這版bios看看
x541NA 2.1-1.rar (5.51 M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剛剛又拆來試一下獅子魚大大的bios
狀況
裸板插電:一開始充電燈亮個幾秒,就滅了,電源燈都不亮,按電源鍵沒反應
重覆插電:充電燈就不亮了

网友A:
所以最原本的BIOS可以開機?
因為一樓你寫到,沒觸發會有 1V、1.35V?是否有可調電源看電流
EC 後來有刷嗎?

會不會按了開機鍵,其實有觸發,SUSB_EC#、SUSC_EC# 有去開啟一些供電出來,
因為有些供電沒出來,沒達到條件回傳EC,所以電源燈沒有亮

去找一些時序來參考吧

查待機條件

開機鍵是否有 3V,按下舜間有沒有拉低,高低高

EC第84腳PM_PWRBTN#,按下開機鍵也要有拉低,高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最原本的BIOS可以開機?
因為一樓你寫到,沒觸發會有 1V、1.35V?是否有可調電源看電流
EC 後來有刷嗎 ...

目前沒有可調電源可看,最原本的也不能開機,一插電有上述那些電源產生

EC還沒刷
剛剛正把線接好
腳位如下
KSI4--> 1
KSI7--> 2
GSO3->4 (外加接GND)

KSI6-->5
KSI5-->6
       -->7
+3V_EC -->8

PCB板對應接腳如下

再麻煩各位看一下有沒有錯?
至於要刷EC檔案是用那個?
Asus X541NA Rev2.1 Bios EC.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4)
Asus X541NA Rev2.1 Bios EC.part2.rar (1.44 MB, 下載次數: 4)
我之前上傳這個可以用嗎?
確認好我再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可調電源可看,最原本的也不能開機,一插電有上述那些電源產生

EC還沒刷

128KB檔案

楼主:
112:  Boot error, please check whether the EC chip is supplied voltage and ISP cable is connected properly or not. The ISP cable should not exceed 10cm in length.

線有改短了
+3VA_EC可以只接RT809F嗎?
還是需要額外供應+3V給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2:  Boot error, please check whether the EC chip is supplied voltage and ISP cable is connected p ...

就直接上電,EC就有供電了丫

我沒試過接到燒錄座的供電腳

EC 到鍵盤座的長度也會被算進去....我之前接過一台 V3-572G的 KB9022

EC 和 鍵盤座有點遠,就不能用鍵盤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接上電,EC就有供電了丫

我沒試過接到燒錄座的供電腳

直接接DC19V插頭嗎?進主機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DC19V插頭嗎?進主機板嗎?

YES~~~~~~~~

楼主:
還是一樣,出現線路太長不能超過10CM,己經有改短一些,
晶片選KB9012沒錯吧?

剛剛把第8PIN斷開,直接接DC19V
量有3.3伏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一樣,出現線路太長不能超過10CM,己經有改短一些,
晶片選KB9012沒錯吧?

線長我的接近 8CM 加上插座本身長度,所以有 10cm,所以整個板子是跨到燒錄器上...我還沒解焊,

這片就是 V3-572G,測得到,不過還是警告無法讀寫,EC在下方有點遠

之前用同一條線對 E5-572G 可以讀寫

我看X541 EC 在鍵盤座背面不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可調電源可看,最原本的也不能開機,一插電有上述那些電源產生

EC還沒刷

KSI7 是在鍵盤座的第四腳,是不是接到第二腳了?還是圖片的錯覺?

楼主:
修改一下線,但還是顯示線太長

感覺接腳與X541SA的反過來?

KEYBOARD的1腳在最上面??

网友A:
阿,點位圖可能要垂直翻轉....你知道那個功能在哪吧...

我不知道你的第一腳是在相反邊,所以都接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點位圖可能要垂直翻轉....你知道那個功能在哪吧...

我不知道你的第一腳是在相反邊

OK
轉方向好了,再重新焊一下線

网友A:
能讀出來的話,先和網路下載的比對一下,我比較習慣用 winhex 的同步比較功能

HxD 我有找到資料比較功能,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讀出來的話,先和網路下載的比對一下,我比較習慣用 winhex 的同步比較功能

HxD 我有找到資料比較功能, ...

重接後就可以讀取了

備份EC檔案
KB9012_20191230_205114(x541NA EC).rar (43.19 KB, 下載次數: 2)
但感覺好像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接後就可以讀取了

備份EC檔案

你前面放的檔案,解開沒有128KB EC 啊

啊,看到了,奇怪,用不同軟體看不到

嗯,我比對過了,一模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接後就可以讀取了

備份EC檔案

請問你測試的時候是組裝起來測還是裸版測

他電池跟CMOS電池是一組的嗎

楼主:
裸板測試,但主板上沒看到CMOS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裸板測試,但主板上沒看到CMOS電池

我會建議組起來測試包含電池鍵盤那塊可以先不用

网友:
嗯,透過電池轉換來的,得裝上電池再試試

网友:
突然想到,就算內容一樣,還是要照刷下去。因為存放區也有檔案損壞的可能

透過燒錄器擦除再覆蓋上去

楼主:
昨天有備份完後,就直接刷下去了,
狀態與之前的差不多,
有量一下P_RTC_LDO3V3有3伏特的電壓

网友A:
量一下 HALL感應器有沒有 3V,下面二支腳都要有 3V 就是了,一邊是 3VA 一邊是 LID_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 HALL感應器有沒有 3V,下面二支腳都要有 3V 就是了,一邊是 3VA 一邊是 LID_SW

新年快樂

裸板量測下面兩腳都有3伏特

補充內容 (2020-1-3 09:11 AM):
昨天找了一台可調電源來看,插電後,電流是0.09安培,按開關電流都沒有跳變,感覺ec沒有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