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飛利浦台燈F TN629 / 27J 燈點不亮-故障問題

楼主(2019-12-27):
各位大大您好,小弟手邊有一台用了10年的飛利浦台燈
型號是FTN 629/27J

使用故障說明:
前陣子使用中,台燈突然熄滅,然後就無法在點亮
燈管的部分是使用PL-840-27W-4P,剛換半年

檢修部分:
我拆開了台燈底座,量測了110V input 的保險絲 630mA/200V 確認燒毀
C2 電容的部分200V 22uf 有微凸,電表量測不會充放電 (C1量測正常)
C4242 電晶體的部分 一顆被擊穿,另一顆正常
二極體的部分板上電表測試確認沒問題
電阻的部分 因為外觀看起來都沒問題 所以沒有特別確認
但用三用電表量測都是有數值

更換部分
1.保險絲630mA/200V 因為找不到相同規格 更換為1A/250V
2.電容的部分C1 C2 都換新因買不到相同規格 更換為250V 22uf
3.C4242 電晶體的部分進行更換
4.保險絲旁邊有一顆0.1uf 300V 的電容也一起更換 因找不到同規 更換為0.1uf 250V
5.燈罩裡面有一顆1.2KV 822K 紅色的電容也一起換新 因找不到同規格 更換為 2.0KV 822K
以上更換完畢後,進行110V送電,檯燈還是點不亮

我有量測110V 確定有輸入,保險絲正常,但是靠近輸出端 兩條藍線 測不到電壓
請問我還有哪邊忽略了需要再確認呢?

网友A:
燈管正常嗎?
沒圖沒真相.

楼主:
抱歉 新手剛上路 剛學會上傳圖片
附上以下圖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抱歉 新手剛上路 剛學會上傳圖片
附上以下圖片

活電測試
左邊 黑白線 110V 輸入,一路經過電容 跟兩顆4242 都有測到電壓。
但右邊那個110V/27W 的小變壓器左邊兩支腳 就測無電壓。
右邊 兩條藍線 也測無電壓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3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656-1-1.html
可以參考 ...

謝謝大大 以閱讀,還在找問題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新手剛上路 剛學會上傳圖片
附上以下圖片

  圖照為 這樣 貼的. 圖照内文字不宜多, 寫於貼文內為主.

网友B:
我自己的維修經驗,通常只要是鋁電解電容那一個壞了,二個4242肯定都會擊穿二個都需要換。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33-1-1.html 而這一帖固障情況的152那一個電容壞了有高頻聲,有時候可以點亮,但幾分鍾後就自動關閉。之後要拔電源休息一陣子或許可以再點亮。

然後你可以考慮把觸碰那一個外掛ic 四個腳焊下來,然後直接接上燈管測試,我是這樣子先排除掉觸碰是否有問題。
藍色旁邊那一個電容也量一下容值。其他幾元件我是沒遇過壞掉的(修二台的經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新手剛上路 剛學會上傳圖片
附上以下圖片

還有你編輯時,上傳的圖片需要手動插入到文章裡,當沒看到在文章裡的情況下,都屬於錯誤方式,會被糾正這裡的論壇規矩。

网友:
找個閒置或壞燈絲的23W的省電燈泡, 抽出電路板, 借屍還魂最快
然後就可以慢慢修
參考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39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維修經驗,通常只要是鋁電解電容那一個壞了,二個4242肯定都會擊穿二個都需要換。

https://bbs.pi ...

瞭解 ,今天再把4242另一顆也換掉
藍色的方塊電容以更換,另一顆 我解下來確認看看
請問外掛IC板焊下來,有哪邊需要短路 才能直接點亮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你編輯時,上傳的圖片需要手動插入到文章裡,當沒看到在文章裡的情況下,都屬於錯誤方式,會被糾正這 ...

感謝大大提醒

网友C:
你這樣單買零件的費用加起來花了多少錢?購買零件方便取得嗎?如果是網購零件+運費會划不來,幾次diy後的心得。這機板網購有得買,省時又方便。可參考看看,執意要自己修才有成就感,請繼續……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 ,今天再把4242另一顆也換掉
藍色的方塊電容以更換,另一顆 我解下來確認看看
請問外掛IC板焊下來, ...

直接點燈,要先在電源線設一個開關,另外小塊的外掛IC板解焊下來後,
在大塊的主板找到2N7000對應D、S腳,用單心線短路即可。

(小塊的外掛IC板解焊下來後,可以留著,別丟掉。)

网友D:
借此版詢問:
小弟也有同樣的檯燈&機板;也是機板上的電解電容& 4242電晶體都換了,一上電;開機就燒"保險絲"。仍維修中,.....
請問 -- " cobra200309  大 "這機板網購有得買,有 網址嗎?  小弟找不到,謝謝。

网友C:
飛利浦 27W觸控機板 檯燈可使用~PLF-27203 ~ FDS666,用這個去搜就可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樣單買零件的費用加起來花了多少錢?購買零件方便取得嗎?如果是網購零件+運費會划不來,幾次diy後的 ...

因為想說 可能是只有幾顆小零件故障,碰碰運氣 也許換一下就好了
目前 零件花了約60$,我事自己去電子材料行找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飛利浦 27W觸控機板 檯燈可使用~PLF-27203 ~ FDS666,用這個去搜就可找到了

謝謝大大,這個資訊非常棒。我想我可以買一組新的 然後舊的再慢慢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 新手剛上路 剛學會上傳圖片
附上以下圖片

換保險是錯誤的決定~ (原因為何自己先想一下)

0.1Uf 300v 換 為 0.1uf 250v (有安全疑慮)

請拍電路板正反面~

還有你測量的點位 (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電測試
左邊 黑白線 110V 輸入,一路經過電容 跟兩顆4242 都有測到電壓。
但右邊那個110V/27W 的小變 ...

這個不是用這樣量測的~

沒有照片說明不知你測量是哪裡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借此版詢問:
小弟也有同樣的檯燈&機板;也是機板上的電解電容& 4242電晶體都換了,一上電;開機就燒"保險 ...

你這一個問題我之前也有爬到本論壇也有你類似問題,一上電就燒保險,他故障原因是進來的整流二極體擊穿了,你試著去量看看那二顆大電容旁的二極體正向導通,反向截止,如果有空的話全部都量一量連電阻也量過。
那篇文剛搜沒找到。

网友:
飛利浦檯燈更換安定器 (FML27燈管)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656-1-1.html

网友:
重複,請刪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這一個問題我之前也有爬到本論壇也有你類似問題,一上電就燒保險,他故障原因是進來的整流二極體擊穿了 ...

[求助] 3M 觸控檯燈不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247-1-1.html

#13 亦菲大的說明:
電源進來端的二極體有短路,

#14樓主說明,可惜沒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保險是錯誤的決定~ (原因為何自己先想一下)

0.1Uf 300v 換 為 0.1uf 250v (有安全疑慮)

大大您好
因為保險絲已燒斷 ,所以只能更換
但找不到相同規格0.63A所以更換成1A ,

0.1uf 300V 已找到相同規格更換上去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耐心解答
今天去買了一塊新的觸控電路板直接與舊的電路板進行更換,檯燈以順利修復
拆下來的電路板,待有空的時候會再把後半段元件解悍下來量測看看有沒有遺漏的地方
在跟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檢查一下觸控電路板上那顆電解電容,就是最靠近變壓器的那顆,或許就能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正常嗎?
沒圖沒真相.

回復大大 燈管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借此版詢問:
小弟也有同樣的檯燈&機板;也是機板上的電解電容& 4242電晶體都換了,一上電;開機就燒"保險 ...

樓主已搜尋買到更換完修了。

网友:
1. 恭喜樓主完修。
2. 也謝謝 -- " cobra200309  大 " 提供的訊息,  已下單;待到貨,舊的再慢慢修,謝謝。
3. 也謝謝 -- "kuoma  大 "  &  "sandy319 大 " 提供的訊息,有空舊的板子若修好了,再發帖報告修復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已搜尋買到更換完修了。

也謝謝 -- " cobra200309  大 " 提供的訊息,  已下單;待到貨,舊的再慢慢修,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 3M 觸控檯燈不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247-1-1.html

謝謝 -- "kuoma  大 "  &  "sandy319 大 " 提供的訊息,有空舊的板子若修好了,再發帖報告修復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這一個問題我之前也有爬到本論壇也有你類似問題,一上電就燒保險,他故障原因是進來的整流二極體擊穿了 ...

謝謝 -- "kuoma  大 "  &  "sandy319 大 " 提供的訊息,有空舊的板子若修好了,再發帖報告修復過程。

ps :現在 才會用 "回復" 功能,所以才一一回復 各位提供的資料。謝謝各位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