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烤爐微波爐NN-NS50螢幕無顯示

楼主(2019-12-28):
請教版上高手,國際牌烤爐微波爐,插電後液晶螢幕無顯示,
箱門的極限開關有正常導通,電路板也有電(但是標示18V,實測25V),請問可能是什麼問題? 謝謝

网友:
  圖照為 這樣 貼的.

楼主:
Sorry,第一次發帖,下次改進!

网友:
晶片看似燒了....

网友:
(第三圖)  電源變壓器 量看看有沒有來電。

補充內容 (2019-12-28 11:13 PM):
電路板也有電(但是標示18V,實測25V)
C10有沒有電?
排線+5V  ?

网友:
跟你照片的開關没有關係 ~

你要檢查進入變壓器的電源 ~

是否有電 ??

再來就是電路板上的電路是否正常~ (有遇過斷銅箔)

補充內容 (2019-12-29 01:48 AM):
那顆 晶片  看起來是燒了 ~

网友:
開關,全都導通不代表正常喔,開關門會導通的開關位置不同,你要拆開關下來檢查,按壓後該通該斷的都有沒正常,這地方壞的機率非常高!!

沒記錯的話,關上門,中間那個開關上的線路應該是要斷開不通的。這棵應該是控制燈泡的動作用,我沒實機資料,憑之前修過的記憶,最好你再確認一下!!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熱心指導,小弟做了各項測試,還是沒用:
C10有25V電壓,我還拿一個相同規格的電容並聯,也沒起色,
到螢幕那塊電路板的排線接點有電壓,
變壓器有輸出20V電源,銅箔檢查沒發現異常,
門的微動開關,中間那個是標NC(網路上都說它是NO?),但是不論我用開路/閉路狀態,螢幕仍然沒顯示,
我也把微動開關拆線,然後開/關門,結果都有依標示正確導通/斷路,每條輸出線與下游接點也沒斷線,
看來真的是晶片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