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B150 Gaming M3 診斷紀錄

楼主(2019-12-29):
一開始,先向本次熱心回答的痞友說聲感謝
並感謝獅子魚大的無私,提供點位圖與電路圖,才讓不才的敝人能縮短更多時間。

結論先講:
其實本次是繞了一大圈,還差點誤殺了忠良;再者,如果是依照標準時序來診斷的話,應當很快能找到問題點。

患者:
MSI B150 Gaming M3
現在的設計質感比以前好很多啊!不只功能要好連外觀也要搶眼!

症狀:
可以過電,可以跑碼,但一下子就掉電
從圖中可以得知,是可以跑碼,代表PCR已經過了,但撐不了多久又掛了,後來是昏迷狀態無法喚醒。

明顯特徵:
藍色LED燈會亮。
SuperI/O( Nuvoton 6793D )旁有一顆搶眼的藍色LED指示燈,這顆在原廠手冊找不到是什麼作用,一開始知道會亮而已,沒多久會熄滅。
自己的推論,這顆應該是指示I/O的基本條件有沒有滿足,沒有滿足的話,這顆就會亮起。

症狀診斷與處理:
開始處理的時候,病患已經是昏迷無法叫醒,只好用觸診的方式來找問題點
在板上一東摸西摸後(有配合點位圖與電路圖),一開始是發現3VSB不來電,朝源頭去是5VDUAL也不見其影
發現問題後,開始準備工具著手處理
依照全身穴位(點位圖)去尋找在板上的位子,同時看看脈絡圖(電路圖)周圍可能的樣貌
可以得知5VDUAL源頭由uP7501來控制P5003QVG P+N MOSFET,執行5VSB(待機)與VCC5(ATX_5V)切換
實際位置

兩者VIN(5VSB)均有送到,up7501的第7腳有發出高電位,不讓P5003QVG P-MOSFET導通,然而,在第4腳的MODE卻沒有高電位
因為依據uP7501的Datasheet真值表

5VDUAL在待機(未觸發)情況下的產生條件,由MODE來決定,觸發後才由S3#與S5#決定狀態
因為第4腳沒高電位,才認為是否這顆是否壞了?但在動刀前還是先問問大家的意見,以免誤殺了
得到回答是:這顆應該沒有壞...
那只好從MODE的源頭去找找,因為沒來電就是有問題
沿著MODE比對穴位圖去找,是連接到SuperI/O-88腳(VSB_OFF),I/O端確實沒發出電壓,此時就有點陷入盲點
因為如果I/O壞就比較麻煩,但"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改從股哥上問診,看有沒有人有類似的病患,或許有轉機。
皇天不負苦心人,那人在燈火闌珊處,真的有人遇到類似的病症!

彼岸的維修網:迅維:B150M PRO-VH不触发维修

依照對方處理方針,發現新的問題:SuperI/O_3VA不來電
從脈絡圖往源頭回朔,是由GS7116來產生SIO_3VA的電壓
實際位置

量測所有輸入條件均滿足,但就是不輸出,應該可以判定這顆有問題了
但是又遇到一個問題,身邊的故障板都沒看到這一顆,連沒屋頂上都沒幾家,就算有可能得訂購一定數量才行
從某寶上找又只買這個實在不划算。

然而,在之前尋找過程中,是有發現供應給PCH的3VDSW的血管就在附近,何不動刀直接拉一條過去供應?
完整脈絡
實際動刀後

把心臟(電源供應器)接上去,原本待機下恆亮的藍燈不再恆亮,並首次嘗試喚醒病患。
執行觸發,成功喚醒病患,也不在醒一下又昏過去的情形
再接上大腦(CPU)與海馬迴(記憶體),全身有反應(跑碼),畫面也出現
開機畫面

在安裝系統測試

目前一切都正常,病患身體狀態良好復原不錯!

到此算是完修了,感謝收看!

附上本次的Datasheet

网友A:
藍燈應該是待機狀態 ~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讓機板 處於待機 (睡眠模式)

你用 別處的電源拉出去~

要注意使用的電流~

該 IC 的供電負載問題~

要不然這顆被借用者很快就快 G.G 了 ~

那顆 疑似 故障的 IC 可能沒壞 ~

你要查一下 輸出端 對地是否有問題 ? (阻抗偏低)

輸出端 上並接的 2 顆電容 都有可能是元兇 ~ (C1160  C1161)

如果都正常那就真的是這顆IC 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燈應該是待機狀態 ~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讓機板 處於待機 (睡眠模式)

藍燈有試過進入睡眠模式是不會亮

至於那顆的IC的對地阻抗為428歐姆左右,應該是沒偏低
有先斷開與PCH_3V的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