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61 ERR 334

楼主(2019-12-29):
不常修高頻  一頭霧水不敢貿然買零件來換

我已經確認 1ST LO OUTPUT 50歐姆是OK的
那我該怎麼辦
5086-7744壞了?

有5V(4.8V) 有GATE BIAS -851mV

沒有LO SENSE

LEVEL ADJUST
541.6mV

网友:
服務手卌有?....(沒有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會壞
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uF5Ff2IUk    參考

那RIFI電容我換過了  那個在我面前燒的  那個壞了AC會大短路
會跳電

電源板的問題已經修好

現在是對高頻元件有問題  想先問問看大家有沒有經驗
維修手冊有系統方塊圖  跟檢查方法
但是我沒有儀器
無法檢查高頻部分  只能檢查電壓而已

网友B:
可否較詳細描述現狀,例如是否可測量使用只是會顯示錯誤碼 334。
沒有詳細線路圖有時也沒關係,可能只是失調需校正根據手冊一步一步做即可完修。
LO SENSE 電壓是受 LEVEL ADJUST 信號所影響大小,還是得看手冊中校正調整的章節。
沒有相關的高頻儀器就沒辦法了,且需要清晰的觀念與相當的經驗才能維修這類的故障。

楼主:
故障更新
EER
317 FREQ ACC
319 WARN COA
334 LO AMPL
351 SETL FLO
353 SRCH FLO

然後有點作死的 把YTO的排線給拔掉  發現ERR訊息一樣
YTO涼涼了?{n_0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較詳細描述現狀,例如是否可測量使用只是會顯示錯誤碼 334。
沒有詳細線路圖有時也沒關係,可能只是失 ...

這幾天搞下來 已經有點由愛生恨了

大大有意要收這台會去當備品機嗎  或是需要裡面的模組嗎 {n_0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更新
EER
317 FREQ ACC

沒有可用的高頻儀器你會覺得跟瞎子沒什麼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