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6s耳机左声道无声维修

楼主(2019-12-29):
  话说宝贝前些天抱怨她的“小粉”(iPhone6s)无故卡顿,App无法安装。因为电池又快两年了,遇到天冷,近乎寿终正寝。
  听说电池问题也会引起CPU降频,所以直接更换电池。然而,新电池换上后仍一副鸟样……没辙,想起恢复出厂设置可能会解决问题。然而,遇到的坑简直一个接着一个!等完全恢复手机,进度走到激活步骤,发现因系统太老而被Apple强制要求升级最新版本(13.3)IOS才能激活,无语……
  本来么,想着这已是老机子了,IOS 9.1能用则用,按以往的经验,老机配新系统那是自己找抽的。现在到此田地,已拗不过他们了,为了能正常使用,只能入坑。
  升级就升级呗,理应是没难度的,但事物的发展过程终归是坎坷的。用MACBook中的iTunes对“小粉”的升级过程中,又发生“未知错误(10)”的提示,而iTunes已按提示升级到了最新版本,但固件升级还是遇阻。
  好在,安装了“爱思助手(i4)”的XP老机子相当争气,经过漫长的刷机过程后,成功把“小粉”的系统更新到了IOS Ver 13.3,而且激活过程也正常。这时才发现,新系统并没想像中的那般差劲,反而流畅得很,并非是老机子杀手。所以,“真香定理”适用度还是可以的!
  解决了软件故障后,以为万事大吉,至此可以高枕无忧再用上一段时间。天不遂人愿,没几天宝贝又说耳机左边声道突然不响了……
  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因为这机子曾经被摔过,会不会主板这块发生脱焊之类的问题不得而知。之前的卡顿会不会是因为硬盘问题引起也有可能(系统重置后可能修复了某些“坏区”)。好在,用了Lightning Dock转接φ3.5mm耳机输出线后,左右声道都是正常的。这样,即使无法解决φ3.5mm耳放输出问题,用替代方案即可。

  但无论怎样,维修还是要进行的。本着先简后难的维修宗旨,从软件、外设方面先找原因。
  在网上爬文后发现,造成耳机出声故障的原因无非是系统设置上的,比如在辅助功能中将立体声设置成了单声道、将平衡设置成了单一声道,抑或是耳机插座内脏污……诸如此类比较小儿科的由头。在系统设置上检查下来并无异常,耳机插座内也很干净。如此一来,开机壳动手术无可避免了。
  昨天得空,将“小粉”重新拆开,着重对尾插板进行检查。因为之前换过一个,原因是送话器故障导致对方听不到通话声音。这次重新把之前换下的尾插板临时接上测试,发现耳机外放时两声道均正常。心中一乐,只要不是主板问题,那是小问题啦!
  用之前购买的数码显微镜、万用表将故障板对照电路图一一进行相关电路的检查,发现竟然是尾插板插座与耳机插座间串联的一个滤波电感断裂引起左声道无声故障的。经过一番显微焊接,把废板上的电感“移植”到了故障板上,问题就顺利解决喽!

iPhone6s尾插板

iPhone6s尾插板

无故断裂的电感
不解的是,有胶护体,怎么还是如此脆弱?
(这种胶经过150℃的高温加热后,变得软、弹易清除)

焊盘处理

“移植”成功!

相关示意图

楼主:
  谢谢Sandy姐点赞!
  好久没修东西喽!好怕年纪上后,眼、手不合拍,啥都干不成呢……还好,这次发现在显微镜的助力下,还算顺心。
  不过,整理“术后”文案着实花了不少时间。每次维修后,总想着留下点记录,一则方便自己查询,另则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喜欢!

网友:
看似是運氣太好
濾波電感上的固定膠塗不完整, 再加上機子被摔...

維修施工時就算有顯微鏡協助, 烙鐵還是很難操作, 給大大一個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andy姐点赞!
  好久没修东西喽!好怕年纪上后,眼、手不合拍,啥都干不成呢……还好,这次发现 ...

這是當然要的,
功夫好分享給大家,
值得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