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三陽活力125cc機車加裝電壓時間表

楼主(2019-12-30):
20191229-三陽活力125cc機車加裝電壓時間表
這台機車本來剛買了時候,我就在網路跟某家xx精品先下單買了電壓錶,結果收到東西以後道車行去安裝,是故障的!!!害我白花錢(就算東西是壞的,我也要給技師工錢),回家跟賣家反映,還說他出貨前都有試過一定正常的,一定是技師的問題(不會裝、裝錯)還叫我把電話拿給技師聽(我都回家了,鬼要聽你電話....)而且我還回家用電源供應器再度試了兩次確定是壞的,才打電話叫他換貨,最後給了我資料,我用最快的宅配花了95$的運費寄回去,周一就送到了,等了三天都沒消息,周四我又線上用文字連絡他們,才叫我給他收件資料(他要安排回寄出貨),後來隔天又跟我說我要買的顏色已經斷貨了,剩下其它顏色問我要不要(算了我也不想再跟他囉嗦了,隨便他寄了),從周一到周五拖了快一周才要處理,那我寄宅配是在寄心酸的嗎,我從大陸淘寶買搞不好都寄到了,這家xx精品我絕對不會再跟他們買任何東西,才小錢東西服務可以破成這樣
所以我就找其它網拍再重買,隔兩天就到了,也不用繼續受氣了!回歸正題
=================
鑒於上次買到爛貨,所以這次我一收到就先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電壓錶是不是好的!
而且這家的電壓錶上面的電線的長度非長足夠(目測約60~70cm),上一家的電壓表裡面的長度大概才20cm不到
由於我先前找機車技師的時候,在旁邊我是一直看著,所以我知道他怎麼引電門的接線出來(找到機車用透明防水套包著的那顆接頭就是鎖頭電門,技師用退pin的方式,將端子抽出來,再包覆電線銅蕊,用並聯的方式不破壞原有線路,所以我買的烏龜夾也沒派上用場),但由於壞的所以又把線拆掉
技師這種方法不錯,可以快速恢復原狀也不會破壞線組,
所以之後我就照樣配線,而且改用三蕊的0.75mm平方控制線(有黑色電纜皮保護),前端引電出來的源頭用保險絲(0.5A)兩條!(一條電瓶出來12V,持續供電,另一條是黑線,開鎖頭才有電),然後接回電瓶負極我是直接鎖在車架螺絲上面(壓接O型端子)
總共會用到三線
裝完成以後測試終於OK了,拖了快10天我才裝好
心情一整個差勁,我網拍沒買過那麼爛的服務品質,還好另一家很快就出貨!
這顆錶有時間以及電壓,預設打開鎖頭電門是顯示時間!電壓低於12V以及高於16V會自動閃爍提醒!
打開電門的時候很有科技感,他上面的LED會一顆顆慢慢亮!

影片我也上傳拍一小段,,真的滿有科技感的~~
影片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vN6hFgCRcuWflr/view

网友A:
這種錶應該再加個鐵盒子包住,鎖在照後鏡底部,就不用鑽洞破壞車殼。

以後也有可能裝手機架,兩者合而為一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錶應該再加個鐵盒子包住,鎖在照後鏡底部,就不用鑽洞破壞車殼。

以後也有可能裝手機架,兩者合而為一 ...

好方法
當初去車行的時候,技師就幫我鑽洞了..所以我就繼續沿用了
老實說我是不想鑽洞! 但是技師說從側邊握把洞出來可能卡到油門線,從後照鏡那個洞出來會每次拆都很很麻煩...所以我就同意讓他鑽了,不然這新車鑽下去真的是心痛...
不過老實說裝上去其實還滿好看的XD 洞已經被錶遮起ˋ來了

网友B:
時間電壓表,不適合裝在機車上,計時就需要電除非自身有待機電源(不顯示),尤其不常騎,另不知是否經得起雨淋日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時間電壓表,不適合裝在機車上,計時就需要電除非自身有待機電源(不顯示),尤其不常騎,另不知是否經得起雨 ...

標榜有防水...只不過是塑料殼,我想防水也不佳
另外有測過耗電流,打開啟動的時候是2mA非常小(關閉的時候應該會更小)
要有自身電源應該是很難,因為很佔空間,放外面曬太陽可能會爆?

网友C:
怎麼不裝在置物槽內(鎖匙下方)??
低調, 又能看得見??

牛這顆2015/03/28裝的RCE電錶, 也經歷了幾個颱風了...
目前都還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不裝在置物槽內(鎖匙下方)??
低調, 又能看得見??

你這方式也不錯!!!! 我這置物區只能放一瓶700cc的寶特瓶很窄

网友D:
看到這機車好像跟學姊的新車同廠牌,
新車就給它挖洞……痛 痛 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機車好像跟學姊的新車同廠牌,
新車就給它挖洞……痛 痛 痛

沒關係了..挖三個已經不痛了XD
多買幾個電壓表備用,以後壞換換同型的就不用再挖洞了

网友:
這個不錯,又有時間及電壓顯示~~~
只是裝在外面不知下雨天防水效果好不好~~~

网友A:
從影片看來,開機時,程式沒測試時間中間那兩個LED。

网友E:
這個有防水嗎?下雨天會不會短路or漏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有防水嗎?下雨天會不會短路or漏電啊

有防水喔~~下雨天還是看得很清楚呢~
短路我已經預防了(在電源頭端加保險絲) 漏電很難拉 整顆塑膠殼包起來的 等壞了在拆開來看看裡面有沒有上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影片看來,開機時,程式沒測試時間中間那兩個LED。

對耶 只有8888科技感 那兩顆冒點沒亮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機車好像跟學姊的新車同廠牌,
新車就給它挖洞……痛 痛 痛

學姐牽新車阿~~那我來爬文看看有沒有開箱文XD

网友F:
現在機車面板不是LCD 顯示板有時間可看,只差沒有電壓顯示...
我真好奇..購車輛時為何不選擇 LCD 顯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現在機車面板不是LCD 顯示板有時間可看,只差沒有電壓顯示...
我真好奇..購車輛時為何不選擇 LCD 顯示板?... ...

因為液晶的不耐曬.之後幾年就會掛點偏光膜(會看不清)..
傳統碼表型的不用特別照顧 怎麼曬都沒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防水喔~~下雨天還是看得很清楚呢~
短路我已經預防了(在電源頭端加保險絲) 漏電很難拉 整顆塑膠殼包起來 ...

了解 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