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430 想自行DIY更換LED 恆流板接法

楼主(2019-12-30):
一開始他故障是供電不穩,接上HDMI線之後會一直黑畫面然後無限重開機

換DVI或是VGA的線去接可以正常顯示,但最近變得這兩種接法也沒畫面

爬文把電容更新後正常開機,可是螢幕顏色不均勻,大概有1/4的畫面非常昏暗

之後就無法正常顯示畫面了,BENQ開機畫面很快速地閃過就沒畫面了,只剩聲音輸出

因為小弟是維修新手,所以第二次拆機後也沒多想直接往LED燈條那邊拆

剛剛爬文才知道原來也有可能是恆流板的問題QQ

只是手癢如我已經把燈條玩斷了  所以現在不換不行了QQ

想問一下
1.網拍有看到有在賣24吋螢幕的LED燈條,有配一塊恆流板,我一定要換那一塊新的恆流板嗎?
還是其實用現有的就可以了呢?如果可以,恆流板到LED燈條的那條線要改成怎麼接呢?

2.如果一定要連同恆流板一起換掉,那恆流板連接到電原板上的那條線要怎麼確定哪一條是對應什麼呢?
網拍上的恆流板已經有標示好哪隻腳位對應開關、亮度調節、電源輸入、接地了
但每一塊恆流板對應的腳位是不是都不一樣?有辦法確認原先的這六條線是怎麼對應的ˊ嗎QQ?

网友A:
第一個問題..
你要先了解.你買的是多少串多少并..才能改上目前現有的恆流板
在加上一些其他問題..你還是一起換比較快
第二個問題
6條線通常是
2條 VCC
2條 GND
1條ON/OFF
1條ADJ

其中...VCC跟GND 是不能接錯的
反追回去.看電容可以看出VCC跟GND...
其他二條接反不會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問題..
你要先了解.你買的是多少串多少并..才能改上目前現有的恆流板
在加上一些其他問題..你還是一 ...

那VCC跟GND各有兩條,是因為還有分正負極嗎?

還是他兩條沒有區分要怎麼接?

网友A:
先拍正反面清晰圖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拍正反面清晰圖 謝謝

請問這幾張圖片還可以嗎><?

如果不夠清楚我可以再重拍QAQ

网友B:
4H.1BL33.A00搜尋不到相關圖紙..

可以用電表量看看圈起來那六條線有無哪兩條線有電壓輸出
也可量看看哪兩條有跟接地導通

如果量出兩條電壓輸出跟兩條根地導通的,就比較好抓了

网友:
弱弱的問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H.1BL33.A00搜尋不到相關圖紙..

可以用電表量看看圈起來那六條線有無哪兩條線有電壓輸出

好!!我回去研究看看!
很久沒用電表了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怎麼用QQ

楼主:
沒有特別去注意
但印象中那邊好像是空的QQ
我回去注意看看!感謝你OAO

楼主:
大大您真厲害OAO
用看的就可以看出來了!
那想再請教一下
VCC兩條有分正負極嗎?還是兩條沒有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真厲害OAO
用看的就可以看出來了!
那想再請教一下

VCC和GND用兩條線是分流用,都一樣相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問題..
你要先了解.你買的是多少串多少并..才能改上目前現有的恆流板
在加上一些其他問題..你還是一 ...

AKG  !!  好久沒出現嚕!!

网友:
引用 网友C:
AKG  !!  好久沒出現嚕!!

想到回來幫忙按狗阿..太久沒回來按狗了

楼主:
真的太感謝各位大大了!!!

換完燈條之後就正常顯示畫面了

一開始還把開關跟亮度調節接反

導致關螢幕後背光還是繼續亮在那邊

不過現在都正常可以使用了!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太感謝各位大大了!!!

換完燈條之後就正常顯示畫面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