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5502TRE 有聲無影 無背光

楼主(2019-12-30):
新手想請問各位前輩

狀況說明:
        開機正常 ,開機後畫面顯示會正常一下,但一下後就會變暗,拿手電筒照隠約看到畫面在動, 無背光, 請問可能是哪個地方出問題 謝謝!!

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

一開始 正常畫面

网友A:
電源板.恆流板.led燈珠.
都有可能.
要量一量電壓.

网友:
这情况大多都是LED灯珠问题。

网友:
led燈條問題居多
可用led燈條測試器
先測燈條看看
以減少拆面板的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恆流板.led燈珠.
都有可能.
要量一量電壓.

可惜小弟沒那麼厲害, 本來是想說看哪個板子壞了換哪個板子就好!!

要再研究看看怎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