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全聯磨豆機馬達燒毀修復

楼主(2019-12-30):
這台用全聯點數加購的咖啡磨豆機用到一半突然聞到燒焦味道後就無法動彈,
按慣例應該是馬達溫度保險絲燒毀,
拆機過程沒拍, 修復成功後才想要紀錄, 可以最後一張照片反方向拆解,
細部分解後跳過溫度保險絲上電源確定馬達會動:

溫度保險絲被埋在線圈裡面:

裝上新的溫度保險絲, 用綁線帶綁緊後開始組合,
第一先鎖上控制電路板,

上下機身組合, 線很短注意:

裝上咖啡出口底蓋:

鎖上底部螺絲:

完成照, 謝謝收看.

网友A:
裏面黑黑的粉末有清乾淨嗎?

网友B:
只記得某人說過,燒保險絲,事出必有因

是因為卡豆?

网友C:
請問Po文能上傳影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Po文能上傳影片哦?

是將影片上傳到 YouTube 在用超連結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記得某人說過,燒保險絲,事出必有因

是因為卡豆?

調太細造成刀片互撞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裏面黑黑的粉末有清乾淨嗎?

盡量,要是拿吸地板的吸塵器來吸有點不衛生。 :)

网友:
豆類經保存須泡水軟化,注意時間,冬天夏天也不同。要不再好的機器也難解。

网友:
最主要的是本土與進口,是不一樣的東西,有時候不知怎麼解說,算了吧!先要想要的是什麼,有時被搞惛了,所有農產品進出口皆要經過重重的關卡,經處理跟原本的品質是不一樣的,

网友:
之前衝故障豆漿機發現是機板relay燒到整個pcd貫穿!

灌膠是過保就壞的高招?

网友:
搞錯了,老花看成磨豆漿機了

网友:
維修實例,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