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華碩 ASUS X550V 有升級的空間嗎?

楼主(2019-12-30):
各位大神 晚上好
我有一台在順X買的華碩 ASUS X550V 當初買時.使用上有感覺很慢慢...買回3天去給店員寄回公司看~ 他說是硬碟跟電池有問題~當下問他~ 能退換嗎?他是說不行 已有使用且為實體店面出售.故無7天鑑賞 需要5千大洋.才能換
只好默默使用
最近更慢了~ 請問~一下~ 我有把硬碟換成SSD~ 還是快不了多少~ 請教一下還有其他可以換得嗎?

网友:
請提供電腦規格,
網路查是4GB DDR3 記憶體
能升級至8GB DDR3 會改善速度,
如果保固內找原廠安裝,
不然會有無法保固問題.
SSD是安裝在哪一槽?

网友:
X550V 族繁不及備載 , 望樓主說明白 , 以利集思廣益!

网友:
官方spec memory 是 onboard還可再插一條記憶體、升級SSD應該是很有感。

對了!若OS是win8...至少換個Win7/10會比較好。(win8 真的是失敗之作)

[01]我買到機亡了嗎???? ASUS X550V

网友:
  感覺慢, 不一定是硬體的問題.

  作業系統的設定、應用軟體的性質、記憶體的使用率也會左右流暢度.

  提供的資訊, 尚不足讓他人給與判斷; 建議補足.

网友:
每個人慢的感覺不一樣....
可能要舉例一下

主要規格沒有列出,差一字就差三代

X550VC 是 i5-3230M
X550VX 是 i5-6300HQ、i7-6700HQ

X550 非U系列,CPU卻都是焊在板子上...
四代之後CPU就完全焊在主機板上了...
三代某些版本還有CPU座能拆換

補充內容 (2019-12-31 05:00 AM):
X550L 就是 U 系列

補充內容 (2019-12-31 05:06 AM):
X550JK i5-4200H、i7-4710HQ,CPU 都是 Onboard
X550JD

网友:
原先想建議嘗試換CPU,結果看到大俠的回覆……,只能說SSD也有速度快慢之分,簡單的說,貴些的速度會快些,容量大的也會快些,要看你荷包的深度。

网友:
CPU跟GPU大概都沒空間,很多都是做死在主機板上面.
能動的就是HD更換SSD,加大RAM.

另外,筆電不插電使用時設定上預設是降速省電使用.
所以插電時會比用電池時快一點,除非去額外自訂.

网友:
基本上就算不換ssd也應該不會慢,你這台至少是1g顯存.....所以你慢的原因只有可能是系統軟體的問題或是硬體有損壞!!我x550系列收了很多台,整理後都跑的很順,不可能卡頓!!

補充內容 (2020-1-8 10:53 AM):
全都裝Win7......

楼主:
感謝眾位大神們的回覆..
目前
記憶體部分為4G*2
硬碟部分改為SSD的
省電部分 我選擇自訂 最大效能了~
系統部分因為剛買SSD硬碟...所以有重灌WIN 7.0
只是感覺還是慢慢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眾位大神們的回覆..
目前
記憶體部分為4G*2

win7 + SSD還是慢的話,是我就跳槽到LinuxMint或是LMDE了。
(Core 2 dual筆電使用mint當上網/文書機還是很順暢!)

「補充」:

如同9Fwin大所說,若還是慢,就可能是某個硬體故障。

換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眾位大神們的回覆..
目前
記憶體部分為4G*2
別人問的問題都沒有說。
幫不了你…

网友:
建議 檢查看看有沒有過熱降頻的問題

機器久了清一下風扇和散熱鰭片裡的灰塵

換一下散熱膏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