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太陽DC電風扇 馬達故障 零件尋找

楼主(2019-12-30):
通電不轉動,用手轉有電磁阻力,拆開馬達看到我紅圈的101U電晶體燒毀,導致無法換相,如何尋找替代品取代他,R20電阻有燒毀,對照電路R19阻值更換掉電阻就行了

网友:
查U5 IC DATASHEET
內有應用電路可供參考

或是去參考別相的晶體

(仔細觀察電路你會發現它有兩組同伴  )(三相無刷馬達功率級都是同個樣 )

网友:
對不起 看錯了
原來是那個電晶體印絲是101U

网友A:
由於導通電阻低,Nch MOSFET可用作功率開關以提高效率。
給定相同的導通電阻,與Pch MOSFET相比,Nch MOSFET成本更低。
推挽式結構 變形將HighSide 改為Nch MOSFET  閘極驅動電壓需要高於Vcc。
因此搭上 Bootstrap 自舉電路。

"..紅圈的101U電晶體燒毀.." ==> 是H2
HighSide H1,H2,H3  LowSide L1,L2,L3  都是Nch MOSFET,挑SMD封裝 SOT23
所以 你要提供資料其他良品絲印,Vcc

我亂給一個先講喔燒毀不賠 ,
替代原則 MOSFET VDS>VCC , 風扇馬達功率...你沒給...只好電流挑大的...
AO3400 /AO3400A /AO3404  30V 5A SOT-23
http://www.aosmd.com/res/data_sheets/AO3400.pdf
http://www.aosmd.com/res/data_sheets/AO3404.pdf

H2 燒得最嚴重,可能自舉電路C15 也要看看,MLCC也是一常見不良因素。或量C15電壓。
H2毀G穿,有R5擋在前 U5未必燒毀。若是沒R5 則U5必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導通電阻低,Nch MOSFET可用作功率開關以提高效率。
給定相同的導通電阻,與Pch MOSFET相比,Nch MOS ...

我變壓器是12V的
馬達上標示電壓 12V 我換看看能不能正常,感謝你提供MOSFET 資訊讓我能繼續試下去,保佑U5 IC沒壞,然後我順便量一下C14電壓去對照C15看是否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