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YA 自動給皂機 求助 替換三極管

楼主(2019-12-31):
朋友給了兩台自動給皂機維修都壞了
都壞查到同樣一個地方的中間過孔腐蝕
兩片都飛線解決
但是其中一台清潔劑有滴到驅動馬達的三極管,導致接腳腐蝕
請問可替代的規格?  B1261 三極管

查網路A1015替代 去光華買 裝了可是還是沒好....
馬達確定正常 強制啟動會動作

网友:
2SB1261-Z~PNP/60V/3A

2SA1015-Y~PNP/50V/0.15A~不夠力,驅動不了

代用
[電晶体] ON TIP32CG PNP TO-220AB 100V 3A hfe=10~50 40W TIP32C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07101840

電晶体 (KEC KTB772-Y 非絕緣) TO-126 (PNP) 30V 3A hfe=160~320 1.5W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2911883319

[韋廷電子廣場] 06-D0417_【HSB857D、2SB857】PNP-HV Transistor電晶體、-3A,-60V、(TO-126ML)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25814037

网友:
3A 相似類型還有 2SA1876, 2SB906, 2SB1184, 2SB1202.

楼主:
感謝大家幫助
衝去光華SB857一顆要25
結果找到了B1202一顆20
更換完成後已經動作正常了!
非常感謝!

換下來的零件

网友:
建議電晶體引腳上膠,防止再次氧化腐蝕。

网友:
記得以前電晶體代用好像有出代用手冊~~~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