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9 380拆壞的bios晶片 值得自修嗎?

楼主(2019-12-31):
如題 因暴力拆解bios晶片 四個銅膜脫落 還值得自己修裡嗎?

网友:
沒照片 , 如果拆8腳BIOS晶片需要暴力拆解 , 應該沒辦法自己修 , 更不用說值不值得自己修.

也可請你老婆幫你處理. 39 3Q

网友:
應該先目檢與測量是否有短路、阻值是否有異常?

再評估自己能否處理,fuction有問題比較重要,BIOS Pad重連接是小事。

网友:
可以幫你焊,運費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