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零件

楼主(2019-12-31):
最近試著找LG 25LV2500電源板的故障處
想請問藍圈跟紅圈是什麼零件?
是電感跟氧化金屬膜電阻器嗎?

网友:
R開頭=電阻
C開頭=電容
Q開頭= 電晶體 or FET
D開頭=二極體
ZD開頭=稽那二極體
L開頭=電感
J開頭=朓腺

网友:
顏色來看:
1.粉紅色那種叫玻璃釉高壓电阻
2.綠色那種叫金屬皮膜电阻

网友:
基本上 看起來都是電阻器(R開頭)

其中有一般電阻(四碼,綠底色)跟精密電阻(五碼,粉紅底色)...

网友:
  圖照為 這樣 貼的.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說明。
因為看到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22960-1-1.html
所以以為綠色的都是電感
也感謝 nessie 大 wish大 的指教,確實疏忽了貼圖的格式,抱歉!
好像也疏忽了標題的格式......應該沒辦法改了吧?
LG 液晶電視 32LV2500 無電源,已完修。算是幸運。
電源板,忘了拍故障時的照片了,以換修後的魚目混珠一下

電源板

電源板

故障的零件

故障的零件

故障的零件

換新的

更換後

更換後

竟然成功了?!

成功。lucky~

成功。lucky~

网友A:
所以是D201 D202 二極體
C201 C202電容故障嗎

网友B:
恭喜完修!有詢問有保庇…樓主
下次有疑問?也可先查看零件位
置標示編號,樓上前輩有說明不
再贅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D201 D202 二極體
C201 C202電容故障嗎

是的,2顆電容已爆漿突頂,拆下後測量,阻值很高,容值不足。
二極體的部份,只壞了其中一顆。在板上測阻值時發現短路,可是因為是採用並聯,只要壞任一顆就會嗶。拆了其中一腳再測,發現猜錯了,是另一顆短路。可是因為已經拆了一腳,所以乾脆就2顆都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有詢問有保庇…樓主
下次有疑問?也可先查看零件位
置標示編號,樓上前輩有說明不

是有看到板上的編號R,我也覺得是電阻,可是量測時會嗶,以為是短路,一時沒想到阻值應該會越大至斷路才對,加上讀不出色碼,又看到板上那篇"綠色大多是電感"才會上來請教是不是其它的東西。後來有爬到文...中間是銀色,......是低阻值功率稍大的電阻,難怪會嗶嗶叫。
真的有很多收穫。
感謝大家

网友:
標題好像缺了些什麼的

网友:
2.標題或內文不清楚,沒廠牌型號和清楚的故障描述。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