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舊型EPSON換主板能支援USB?

楼主(2019-12-31):
舊的LQ-2080C主板如果換成LQ-2090的板子,是不是有可能就支援USB,
因為我看電源板過去就一條排線而已,應該沒改設計,
現在都用LPT轉USB,但有時無緣無故整個面板的燈全部都閃爍,
還要關機開機多次才能印。

補充內容 (2020-1-2 05:42 PM):
已解決

网友:
說不定 簡單的說 LQ-2090 = USB + LQ-2080C
但是你也要有主板,才能試...

网友A:
不能只看電源....其他插座不一定一樣...

長的有點不一樣

网友:
雖然說多數零組件的接腳定義都很類似

印字頭線圈阻值差距很小

排線定義兩台完全一樣

但紙寬感測器排線就不同了

還有最關鍵的是LQ2080C的印字頭位置感測器是用光感器

LQ2090則是傳統物理感測器

一個是有兩條線,一個是有三條線

姑且不論兩線三線的問題,光是電路跟程序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兩塊板沒有辦法很單純的互相替換

開機鍵按下機器完全沒動作也沒有報警聲,控制面板燈全閃

多數都是主機板問題

可以查看看主機板上的排阻阻值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相片差距不小
小弟所知,當年的HP 1120跟1125C 2台噴墨列表機,主機板可以互換,就差在多了USB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看電源....其他插座不一定一樣...

長的有點不一樣

對喔!我只考慮到電源板送電到主板,

沒考慮到主板還有一些排線要連接其他配備,

大俠考慮的真周到。

网友B:
或許可以考慮直接裝網路卡使用
另.開機全燈閃.主機板.驅動馬達與印字頭都會造成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可以考慮直接裝網路卡使用
另.開機全燈閃.主機板.驅動馬達與印字頭都會造成喔 ...

網卡真的超貴比起LPT轉USB,
但轉USB的缺點是不穩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卡真的超貴比起LPT轉USB,
但轉USB的缺點是不穩定。

沒錯,所以說沒必要的話盡量不要轉USB

用點陣不外乎就是要印報表紙,只有少數是要印單張紙或特殊紙種(例如行照駕照保險卡類)

不管是多聯還是單聯,出貨單或是發票

其所使用的系統多數都很老舊,因為一套系統當時買起來不便宜

要升級就又要花一筆錢,所以多數公司都不想花

而且一旦更新下去,全公司甚至所有分店都要跟著更新

牽一髮而動全身,寧可將就點,能用就好

很多公司DOS系統還延用到至今

比起USB或LAN,LPT單純很多也穩定

對老舊系統相容度高

列印伺服器便宜的一千出頭就買的到

問題是並不是市面上所有機型都支援

而且穩定性不高,需要稍微懂設定的人來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