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PEN匠電視型號 7T-40SP712 電源板異常

楼主(2019-12-31):
目前狀況為電視都可以正常開/關機,

但唯獨面板無背光顯示,仔細用手電筒照一下,發現面板畫面是正常的,

一度懷疑燈條可能有故障,所以拆解到底板內.用LED燈條測試儀檢視,每一顆燈株,確認每一顆燈株都是正常的

其電源板上有一顆編號QD101的晶體非常的燙,用電表量測背光的輸出電壓僅為DC 20幾伏而已,

將QD101從電路板卸下,也使用晶體檢測器,晶體是正常的

實在不曉得是哪個環節出了狀況,所以請問先進們是否可以告知小弟我一個檢修方向呢?

型號:

電源板:

電源背面:

网友:
有聲無影

楼主:
狀況已排除,目前輸出正常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狀況已排除,目前輸出正常了,謝謝!

請問是更換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更換什麼?

暗槓,不跟你說!呵呵…

网友:
二級管更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更換什麼?

這台應該不用修
直接換板就好了.
都是壞面版.
良品板超多..
通常不修這機型.
因為很怕修好後.
過幾天面版就壞了.
客人就氣噗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應該不用修
直接換板就好了.
都是壞面版.

其時 我的做法如同這位板大所說的直接找一片此機型的電源板換上,因為這型號的電視確實面板下得TAB是通病,幾乎都是有線條產生,所以要取的零件比較容易.因此直接換上良品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