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46EX650 液晶電視畫面佈滿橫線維修實例

楼主(2019-12-31):
SONY KDL-46EX650 液晶電視畫面佈滿橫線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視畫面佈滿橫線

2.型號~SONY KDL-46EX650

3.內部照

4.電源/LED升壓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T-CON

8.典型三星面板不良現象,T-CON FPC_LEFT 用膠帶遮蔽PIN6~PIN17畫面恢復正常

9.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我有一台32吋的,時有時無,到手已經快一年了,還沒有動手。另一台遮太多了,顏色一半偏藍,也還沒有修正。

网友A:
不錯的維修文~~~
請問wet大遮蔽的膠帶是哪一種?
哪裡可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維修文~~~
請問wet大遮蔽的膠帶是哪一種?
哪裡可購買?

用薄型絕緣膠帶就可

我是用棕色耐熱膠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薄型絕緣膠帶就可

我是用棕色耐熱膠帶

感謝告知,謝謝!!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

网友:
請問所謂的「典型三星面板不良現象」是什麼?謝謝。

网友:
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可惜了~太晚看到,去年朋友給的一台不同廠牌一樣狀況被我搞到沒畫面然後賣了60元

网友(2020-02-01):
恭喜wet大完修

网友:
我的43w7500.要遮那一段

网友:
請問怎麽知道遮掉相關腳位,有參考文件嗎?
請賜教了!

网友:
感謝高手不吝分享..有一不情之請.請問T-CON 右側FPC 連接器附近基板線路 不知還有機會PO 更清晰的照片..不好意思..

我有一片 三喪 46" double scan 的面板 一樣的症狀..您救的面板T-CON到面板左右排線各為68PIN.我手上的左右各為96PIN ..所以我想對照您維修好的 T-CON腳位..推敲一下碰碰運氣看看..
僅祝 新年快樂(還沒超過元宵)

网友:
請問SONY KDL-32W600A也是畫面橫線,可是他主機板到邏輯板跟邏輯板到刀板都只有一條排線,是不是就沒辦法用遮蔽法?

网友:
挺好奇 遮蔽法可使用的時機點為??

就這樣遮蔽相關腳位 可以修復 真的是強大...~~

网友:
Wet大,請問你圖片用的那隻電動起子好用嗎?會有扭力不足?或其他缺點?

网友:
請問大大, 這招是偶然發現的嗎? 還是有技術手冊提起呢? 太強了.....

网友(2020-03-11):
太強了,我家也有一台一樣的狀況,放假時再來試看看。

网友B:
不過遮蔽後畫質會變差,修完也只能堪用,可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過遮蔽後畫質會變差,修完也只能堪用,可惜....

您有過經驗嗎?
遮蔽後畫質變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肉眼很難看的出來。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B(2020-04-13):
引用 网友C:
您有過經驗嗎?
遮蔽後畫質變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肉眼很難看的出來。

有!去年修了 一台,畫質會變得比較模糊,我的感覺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去年修了 一台,畫質會變得比較模糊,我的感覺是如此

畫質會變得比較模糊有可能是遮蔽了過多(不該遮蔽)的信號線。

网友:
用美工刀切掉會不會比耐熱膠帶遮蔽還好一點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