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電視維修後要如何燒機才準確

楼主(2019-12-31):
需要燒機多久?或是要開機關機?或是要更換信號?或是需要做什
麼動作,才不會維修完成後又反修。感謝回答。。。

网友:
修好後要試機多久沒一定標準 視狀況而定  至於要開關機幾次或換信號這些動作更加沒意義  你會這樣問是不是遇到反修而怕了嗎 呵呵

楼主:
因為都有時候出現怪問題,有時候正常都正常不正常時一下那壞一下這壞,有時候都不知道怎測試。

网友:
如果有大問題,開機大約半小時之內就會出問題....大概9成一開機就會出問題.

要是長時間開機還不一定出問題的這種,那就很難抓了....(我有一台電漿電視,一個星期出不了二'三次閃爍,幾乎沒辦法抓....因為有時候閃一閃自動就不閃)

大致上來說,連續開12~24小時都沒有問題就可以當做沒有問題........但那也不是品質保証.....因為原廠新機也有用幾個小時或幾天就壞的........

[舊的不一定就容易壞,新的也不代表不會壞].......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