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1a可以用t04取代嗎?

楼主(2020-01-01):
小弟文組沒背景, 請問前軰下圖的t1a元件,
如果這個元件是作為 開關 之用,
那t04的耗電量是否更低?
以t04是否是代替t1a是否更加理想?

謝謝大家。
pmss3904_nxp.pdf (110.4 KB, 下載次數: 15) t1a pmst3904_nxp.pdf (143.56 KB, 下載次數: 7)

网友A:
如果是拿來當開關使用,T04 應該是無法用來替換 T1A。
原因在於 Ic (Collector Current Capability)

Ic 就相當於這個開關可以允許通過的電流量。

在工作範圍內,
T1A 流過的電流量 可以高達 200ma,
可是 T04 只有到 100ma 而已。

网友:
規格比目標小
不能簡單替代

T04這顆比較差

(  要跑線路跟要知道控制目標耗電流才知道能不能替代)

网友:
  是否耗電, 或許可從 Power dissipation 判斷.

  t1a & t04 皆為 200 mW, 功耗應無差異.

  若想ˋ找低功耗的, 2SC4738 & 2SC6026MFV 可參考 (出處: TOSHI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拿來當開關使用,T04 應該是無法用來替換 T1A。
原因在於 Ic (Collector Current Capability)

謝謝指導,
小弟後來 半蝦子摸象讀規格書,發現t1a運作頻率適合300m以上, t04適合180m以上。
另外規格書中提到的訊號變化時間差異很大
這2點我想應該是不適用。

倒是t1a被我解焊之後,三用電表完全量不出讀數,應該是焊壞了~

另外也謝謝 專炸元件跟nessie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