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進入WINDOWS 救命呀

楼主(2020-01-01):
小弟是WIN7 64BIT用百度網盤下載,不小心把C盤都下載滿了。
現在想進入安全模式都唔得.
請問還有什麼方法?

THANK YOU

网友A:
PE
二個字不行..那打5個字
WINPE
5個字還是不行..那二種都打..在加上沒用的中文說明..就是一定給你超過10個字

网友:
下載 U大師 安裝在USB, PC從 USB 開機進入 PE 系統. 刪除 C盤下載的資料or 移至 D: or E: 將C: 空間空出 重新開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
二個字不行..那打5個字
WINPE

加點語助詞和禮貌性的問候在文末再加上貼心的祝福詞很容易就超過十個字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點語助詞和禮貌性的問候在文末再加上貼心的祝福詞很容易就超過十個字限制了

哈我知道..只是想這想這..我就吧想法打出來了

网友:
要看你還有沒有別台電腦 如沒有只能請人幫忙 如上面說的用隨身碟或光碟做WINPE系統開機
還有就是拆下硬碟到別台電腦處理

网友C:
你怎確定是空間滿的因素?
系統應該還是會保留
個人認為可能不是空間因素
安全模式不行
command mode呢?用指令刪檔

网友:
沒設定分頁檔嗎?

真不行就用PE開機刪檔,或是硬碟拿到別台電腦上再刪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確定是空間滿的因素?
系統應該還是會保留
個人認為可能不是空間因素

不,WINDOWS真的沒想像中聰明,把C槽吃光然後卡頓事可能發生的
但是現在硬碟因為比較大,所以比較不常發生這檔事.

安全模式有個帶命令視窗,但是樓主有說了,連安全模式都進不去
所以可能只能用PE開機方式解決.
或者硬碟拔去用外接盒讀取或直接接主機板點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