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更換和成免治馬桶蓋AF855的著座開關

楼主(2020-01-01):
開關網路上有賣,
因為家裡這台和成免治馬桶蓋AF855現在按噴水鍵但馬桶蓋不噴水,
網路說有可能是如圖這個開關壞掉的機會很高,
想說買來換換看, 不過遍尋不到如何更換的教學圖解,
只好來這邊求救,
看看這邊的學長姊是否可以指導一二,

補充內容 (2020-1-3 11:19 AM):
照片補在底下, 其他細節有坐墊熱加溫功能正常, 控制盤噴水的按鍵按下去不噴水, 噴水顯示燈號也不亮, 控制噴水水量的按鍵也沒有反應, 燈號不亮。

補充內容 (2020-1-3 11:27 AM):
當然, 我是坐在坐墊上操作的...

補充內容 (2020-1-3 11:30 AM):
不過小弟真的只是要問問這個微動開關藏在哪裡!? 該怎麼調整/更換!!

楼主:
圖片如附件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故障狀況說的簡單,但是牽連的地方很多,按噴水鍵不噴水,第一關-開關,第二關-作動電路,第三關-馬達,第四關-管路問題,沒圖沒測試過的資料,隔空抓藥,治不好!!

楼主:
謝謝回應,
主要想單純更換著座開關而已,
因為實在不知道這個開關藏在馬桶蓋哪裡!?
怎麼拆換!?
所以試著請教有沒有這方面的拆換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應,
主要想單純更換著座開關而已,
因為實在不知道這個開關藏在馬桶蓋哪裡!?

這種微動開關很普遍,很多電器上都有,

剛找了一下資料,沒有拆解的資料,看來你要自己想辦法拆了,

不會拆,建議還是請專業的幫你吧!!

网友A:
開關在座墊上背面,  坐著時候的左後方,我的跟你同型,半年前也是怪怪的,調整坐墊開關後,至今都正常!
可以用手壓住開關,然後按噴水鍵,確定是否開關接觸不良,
按噴水後要準備按關閉!我上次被噴得一身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在座墊上背面,  坐著時候的左後方,我的跟你同型,半年前也是怪怪的,調整坐墊開關後,至今都正常!
可以用 ...

請問大大這個坐墊開關要怎麼調整!?

网友:
你可以把馬桶蓋的照片前前後後 照相 po上來,有圖有真相!!

网友:
隔空抓藥 >>>>>>

楼主:
圖片來了

网友:
薄膜鍵盤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個坐墊開關要怎麼調整!?

微動開關一般會裝在活動部件上,像轉軸旁

還有您的敘述缺了太多細節,像是是否上電,噴水功能以外其他功能是否有動作,這些都關係到抓出問題點

网友:
用猜的~估計是在紅圈內,不過要先搞清楚怎麼拆。

應該再往左邊一點點

网友A:
插電時,燈有亮再試試下面動作
右手按照紅箭頭處方向下壓住  不可放開
左手按後洗淨按鈕,注意別被噴到
這樣是檢查看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無法解決  我再告訴你如何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電時,燈有亮再試試下面動作

右手按照紅箭頭處方向下壓住  不可放開

小弟試過了,
確定有過電, 電源指示燈有亮,
按指示嘗試後,
大概只有1, 2次OK
其餘都不行, 不會噴水,

所以還是有勞大大教授如何調整/拆裝這個開關...
感恩!!

网友:
1.馬桶蓋全蓋上

2.兩手抓住馬桶底座 用力往後拉 (我一隻手照相  所以相片只有一隻手)

3.拉開了

4.裝回時要注意底座要對準  卡榫

加油囉!  XX水電工留

楼主:
謝謝,
這樣拉開後就可以看到微動開關在哪裡嗎!?

楼主:
依照樓上大大的提醒,試著動手了(說明書上有寫, 要按下標記的開關後往後拉才能取出)

發現按壓坐墊時, 有個地方會跟著動的, 應該就是微動開關作動的位置
這是還沒壓

這是壓下去

因為沒空拆殼進一步觀察, 打算暫時復原後有空再下手,
結果歸位後居然可以噴了

只是變成沒按壓時還是繼續噴

不過沒關係, 還有停止鍵可以用, 可以停止噴水, 但至少可以噴了, 等有空再拆下來搞.....

這邊先謝謝各位大大熱心地回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照樓上大大的提醒,試著動手了(說明書上有寫, 要按下標記的開關後往後拉才能取出)

我忘了要壓按鈕才能拉開。 剛剛去檢查家中的馬桶座。還好卡榫並未損壞   感謝吿之。你家應該有兩台免治馬桶。兩台跟我家好像都ㄧ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