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子元件量測試式(6SY7010-0AA46)

楼主(2020-01-01):
請教各位 圖片上的元件,不知應該如何測量

GOOGLE 過找不到DATASHEET
這類的元件我真的不知應該如何量測

再煩請各位前輩指導

[WESTCODE UK 6SY7010-0AA46 0822]

网友A:
應該是SCR,依SCR測量方式測量,應該要用指針電表大電流電阻檔觸發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SCR,依SCR測量方式測量,應該要用指針電表大電流電阻檔觸發之.

感謝您的回覆

之前我也有請教過其它前輩

對方是說這個要用壓力測試的方式

但是我無法理解

所以在上來問其它前輩

是否需施加多少磅的壓力給它

才會導通之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之前我也有請教過其它前輩

好像要用壓力測試的方式...底下這影片這說怎麼測試

片中說壓力不用太大否則會損壞SCR....你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之前我也有請教過其它前輩

此為hockey puck style SCR.(曲棍球或冰球型SCR)
影片中有其內部結構及使用時為何需加外部壓力.

楼主:
感謝二位回覆,我再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