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次點亮多顆激光二極管

楼主(2020-01-01):
產品外觀

產品外觀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首先,感謝各位先進,目前小弟我想製作一個植物燈
採用的是 雷射二極管(650~660nm)

但要如何同時一次點亮128顆呢?(保持在655nm波長的頻段位置)
雷射二極管 是不是不能串並聯呢?考慮到共同接地(我也不太懂)
還是說有需要加裝其他的限流電阻到雷射二極體呢?

1.請問我該如何設計使其128顆雷射二極管同時點亮呢?
(如圖一,保持在655nm波長的頻段位置)

2.最後設計好還要考慮到恆壓恆流的變壓器也要好買?

网友:
http://www.elm-tech.com/zh-cn/pr ... s/elm185-series.pdf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 ... Q4dUDCAs&uact=5

雷射二極體需要光回授 跟溫度回授
不然會發生正反饋  導致燒毀
可以使用專用IC 或是分立元件作驅動器也可以
建議獨立驅動  但是可以共地  但是要分組 128顆分4組
256條線+4條GND

网友:
淘X購買激光二極管驅動板 買128個自己焊接 嫌板子太大 LD密度不高
可以利用漆包線延伸接腳

楼主:
大大 那我該如何串並或設計呢?可否賜教,電學方面我比較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那我該如何串並或設計呢?可否賜教,電學方面我比較不行

建議是每顆獨立驅動

如果可以接受只使用到10mA 或是15mA 可以串聯  這樣子可以共用一個驅動
(副作用: 壽命降低?  )

网友B:
個人淺見 雷射二極體工作電壓 2.2V 20mA 若是使用20mA 恆流源 24V 應該可以串10個,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是每顆獨立驅動

如果可以接受只使用到10mA 或是15mA 可以串聯  這樣子可以共用一個驅動

每顆一個....可能是比較耗成本啦,不知道大大可否為小弟畫個簡易的示意圖電路圖
盡可能讓光譜值在655nm及不影響其零件壽命是最好

零件我自己上網購買,再依照大大的設計圖下去施工~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顆一個....可能是比較耗成本啦,不知道大大可否為小弟畫個簡易的示意圖電路圖
盡可能讓光譜值在655nm及 ...

簡易的示意圖...自己畫畫看...

恆流源20mA --- |>|-- |>|--(10顆)  ... |>|------[GND]

网友:
激光二極管 ??
雷射二極管(650~660nm) ??

感覺這只是 650nm 波長的LED

如果是這樣.那就用一般標準的LED 電源供應器 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淺見 雷射二極體工作電壓 2.2V 20mA 若是使用20mA 恆流源 24V 應該可以串10個,試看看!! ...

120顆(655nm)  DIY
單顆規格
電流 = 20ma
電壓 = 2.2v

(1)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2)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3)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4)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5)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6)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組再全串聯 13.2v 200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8)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9)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10)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11)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12) 並10顆 2.2V 電流是200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組再全串聯 13.2v 200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再將這2大組串聯(13.2v 200mA) ,得其總電壓及總電流為 13.2V 400mA (0.4A)
不知道我這樣接激光二極管 是否可行???

所以是不是我只要買顆恆壓恆流或可調恆流的變壓器  (26.4/0.2A 恆壓恆流)  就能正常安全的點亮120顆激光二極管呢?
還是有更好的電路設計呢? 能正常安全的不影響激光二極管壽命呢?

補充內容 (2020-1-5 12:16 AM):
更正:
最後再將這2大組並聯(13.2v 200mA) ,得其總電壓及總電流為 13.2V 400mA (0.4A)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顆(655nm)  DIY
單顆規格
電流 = 20ma

不建議 你自行DIY...
發光二極體這類主要都是控制電流為主...

1. 元件不能看成理想的
  元件規格書告訴我們一個範圍值...
  有Min, Typ., Max
  (每個元件,特性不同)不建議直接並聯...
  註:直接並聯,無法控制個別電流...

2. 恆流源
  控制最大電流...

如果要實驗,可以先從
1. 三個一串再並聯(3 * 2 )
   +--<1>--<2>--<3>--+
--+                             +---
   +--<1>--<2>--<3>--+
2. 兩個並聯再串三個(2+2+2)
   +--<1>--+    +--<2>--+    +--<3>--+
--+           +---+            +---+            +--
   +--<1>--+    +--<2>--+    +--<3>--+

去看看差異點(一樣都要限流)...
還有假設某一顆二極體壞了(短路/開路)
又會發生什麼事,產生什麼影響,有無保護機制...

网友:
高手雲集,好強啊

网友:
但我記得雷射二極體 不適合長時間點亮..除非散熱要夠好..
不然.不是容易受溫度影響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