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啟動PSU Dell L180EU-00

楼主(2020-01-02):
各位好,在下因緣際會拿到一台舊電腦,型號為Dell Optiplex 780,主機板與CPU都是上個世代的產品,我也就沒使用。倒是這個180Watt的電源小弟想拿來做些簡單的應用。不過我發現這顆客製化的電源,並沒有像傳統ATX電源將16pin(綠線)與任一接地線即能啟動電源,我在網路上找不到相關的技術文件,還請各位先進協助如何啟動本PSU的P2供電

P1接頭組,8pin。是全時供電
        1              2               3               4
        灰            黑              黑             白
        似接地     接地        接地        +12v

        5             6           7              8
        綠           藍          白             白
        +4.36v   似接地    +12v        +12v

P2接頭組,4pin。需要啟動後才能供電,但我不知道如何讓這個PSU「持續啟動」。我目前能讓他暫時啟動的方法是按下PSU上的黑鈕,按下黑鈕時,指示燈會亮起,但手指移開後P2就斷電了。經測試,黃色都是12伏,黑色都是接地。
    0v    0v
    黑    黑
    黃    黃
    12v    12v

萬分感謝,新年快樂!

网友:
也是綠線接黑線,
這個 PSU 是要有負載它才會動, 若沒負載, 可能只啟動半秒,
建議想辦法正確焊上兩條大 四 Pin 或 SATA  硬碟電源線, 插上兩隻硬碟就會持續啟動了.

楼主:
開始兄,謝謝您的回答,我真是孤陋寡聞,原來這PSU這麼先進,還能自動檢查負載來決定要不要上工。我剛看了看硬碟,SATA HDD需要12V與5V,SSD還只要5V,我再來找找手邊還有沒有其他吃12伏的零件,再次謝謝您!

网友:
可以+12V加一個水泥電阻當負載,要加多大可以持續啟動?嘗試24歐姆,也就是0.5A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