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SF550 國際牌變頻微波爐 故障維修

楼主(2020-01-02):
這台微波爐是公司再用的,2014年購入
先前的故障狀況是加熱一次後第二個便當就要加熱很久才會熱功率也整個下降
上網查說是高壓電容老化,但是這個規格還真的找不到
後來換了一次側兩個一般的低壓電容在上去走
沒想到沒熱幾次就不能用了,再請下來 發現燒保險絲並且新安裝的電容爆掉,以為是電容不良故換回舊的電容在上機
沒想到送電又爆保險絲,在測量後發現IGBT已經擊穿
目前待料
這個高壓電容還真不好找

更換的電容,沒想到沒用幾次就爆掉了
測量後IGBT已經短路:型號H30R1103

网友A:
你有的圖沒有做插入的動作,所以就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未做插入動作的圖片無法安排在自訂位置,而是全部留在最下方,不僅無法搭配文字說明也影響美觀,下次貼圖請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的圖沒有做插入的動作,所以就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未做插入動作的圖片無法安排在自訂位置,而是全部 ...

了解 謝謝 下次會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