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蚊拍電池失效,換乾電池供電夠不夠力?

楼主(2020-01-02):
天氣這麼冷,沒想到還有蚊子飛進屋內,拿起很久沒用的捕蚊拍...無法充電。
充電燈會亮,手電筒會亮,拔除交流電就什麼都不行。充2個小時也不行。

我是門外漢,不會維修電路,但是這次判斷應該只是電池老化,改供電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想簡單解決這個問題,找出手電筒的 4號電池座,電壓和 4V鉛酸電池接近,就是怕電流不夠大。
看看大家都用 18650改裝,不過手邊只有行動電源,沒有單顆電池。

想到的方案是
1. 3顆4號電池:怕電流不夠大
2. 行動電源用直接供電,行動電源就用膠布綁在手把上,弄個轉接線供電。但是 5V供電會不會太高造成問題??

請教一下大家以上方案是否可行。

不行的話,就去訂一個鋰聚合電池或是找出舊手機電池來試試看。

网友A:
用3顆4號電池:比較安全,
(一般非充電型,是裝2個電池)
怕電流不夠大 : 不會
電蚊拍有昇壓的電路。

改鋰電池,花費比較大,
充放電板子都要改.
電路不懂,改會有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顆4號電池:比較安全,
(一般非充電型,是裝2個電池)
怕電流不夠大 : 不會

既然Sandy姐 掛保證,我就把電池拆掉,修掉兩片卡位的塑膠隔間,空間剛剛好,蓋子可以完全密合。

問題就是鐵片不吃錫,就只好用夾住的方式接觸導電。
按下開關會亮燈,想要找該死的蚊子實驗一下,沒想到空手時眼前飛,武器一到手牠就消失了。

网友B:
修理電蚊拍我玩過一堆了
如果原本是充電型的,可以量一下電壓
應該都是4.5V-5V左右
用5V充電電池可以
如果是2顆1.5V的,電壓太高反而無法使用
不知是否有保護裝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Sandy姐 掛保證,我就把電池拆掉,修掉兩片卡位的塑膠隔間,空間剛剛好。

問題就是鐵片不吃錫,就只 ...

鐵片不吃錫 : 把鐵片刮一刮,
就能解決吃錫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片不吃錫 : 把鐵片刮一刮,
就能解決吃錫問題.

感謝 Sandy姊教導。

今天終於找到萬惡的蚊子,測試結果可以電晕,雖然沒有蓄電池那麼強,但已足夠使用。
一年使用兩三次的電蚊拍,使用乾電池反而比用充電的好,裝上電池隨時可用。

使用率太低的充電式捕蚊拍每次要用都發現沒電。

网友:
現在電蚊拍很便宜,
我不買充電式的,沒
用的時候電池拿出來,
更換電池的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理電蚊拍我玩過一堆了
如果原本是充電型的,可以量一下電壓
應該都是4.5V-5V左右

是電壓太低吧?

网友C:
確實買有2顆乾電池的,日後比較好改裝,適合用14500,沒電就拔下來充電。

小心別跟電到自己,又痛又麻。

按鍵如果常按的話,可以換高級一點的,省日後麻煩。

(這種的就是壞按鍵、容降電容、電池,電蚊拍本身價錢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實買有2顆乾電池的,日後比較好改裝,適合用14500,沒電就拔下來充電。

小心別跟電到自己,又痛又麻。

今天撿到一支使用2顆3號電池的電蚊拍,故障位置是在切換開關(LED燈 - 關 - 電蚊功能)。
切換時,10次有9次LED燈不亮,有切中位置,LED燈可以長亮,而且夠亮。
不太想換這個開關,想直接把它短路,只使用電蚊功能。

有空再來拆開看看,除了切換開關,按鍵是不是也有問題。
請教單晶片微電腦大大,這種按鍵開關要換哪一種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撿到一支使用2顆3號電池的電蚊拍,故障位置是在切換開關(LED燈 - 關 - 電蚊功能)。
切換時,10次有9 ...

先觀察開關位置,

一般按鈕開關即可,
但要注意按鈕桿的長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撿到一支使用2顆3號電池的電蚊拍,故障位置是在切換開關(LED燈 - 關 - 電蚊功能)。
切換時,10次有9 ...

一年只用兩三次,你又撿到一支回來修,
開關都拆起來,拿去電子材料行比對一下
,附近沒有材料行的話網購材料,總覺得
有點不划算,運費比材料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年只用兩三次,你又撿到一支回來修,
開關都拆起來,拿去電子材料行比對一下
,附近沒有材料行的話網購 ...

說來也對,我的腦子不行了,沒機會使用的東西真的不要花錢去修。

分解拆開來研究,放著以後來拆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撿到一支使用2顆3號電池的電蚊拍,故障位置是在切換開關(LED燈 - 關 - 電蚊功能)。
切換時,10次有9 ...

按鍵電子材料行有很多種,買那種可拆開裏面清積碳的,
還要考慮電蚊拍的空間是否能裝上。

電蚊拍少用的話,用原來的按鍵就好。
請市府來把附近的水溝清乾淨比較重要,這樣電蚊拍就可以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