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電扇啟動嗡嗡~求解

楼主(2020-01-02):
工業電扇已經更換過啟動電容一樣
啟動嗡嗡嗡 需要撥動才會轉
有可能是更換電容時線路接錯嗎??

楼主:
使用8uF的電容

网友A:
確定每一組線圈都有量測正常嗎

网友:
線圈應該有斷,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每一組線圈都有量測正常嗎

其實這種單相電機我不知怎樣測量線組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好的 謝謝板大提醒

网友C:
未開電時扇葉用手撥,緊還是鬆呢?

网友:
這種應該會有一個起動線圈開關,在軸心位置,檢查一下接點。

网友:
每一組線圈都有自己的電阻、其線圈電阻幾歐姆至數十之間,並且線圈之間與外殼相互絕緣阻抗要有百k歐姆以上,你的現像是無法一個相位做啟動,

网友:
排除啟動電容新品故障的原因外。
估計是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開電時扇葉用手撥,緊還是鬆呢?

不緊 輕輕一波可以轉的一圈

网友:
拆開機殼檢查線圈、運氣好的話是線圈與外部連接線接頭附近燒斷重接既可

网友:
焊接有確實嗎?
猜測馬達線路斷路……

网友:
現在很多黑心電容,電容要確認是不是好的?
買新的未必是良品?

网友:
看你有無動到線(原始或自訂設定),須看使用電壓,配線組不一樣,圖片有答案,看哪一組電壓才是正確(電壓被抹消看不清楚)13共接-24共接       1-4與32共接。
線材有標號碼,如遺失扣掉啟動繞組,還是有的量或試,聽音辨位沒法教需經驗。

剩下網路抓的最基礎? 應該蠻多的請按→六線式單向馬達110/220練練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種單相電機我不知怎樣測量線組是否正常

請您拆了外殼,看看線圈旁有沒有溫度保險絲

网友:
合銅磨損或是軸承不良

网友:
你原本的電容多少 uF?
一般電扇很少很要用的 8uF 這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