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時有關電容的2個疑問

楼主(2020-01-02):
常看到站上先進在做維修時,都是說先把電容換新這個意思是所有的電解電容嗎?不管大小嗎?
還是有什麼規則?比如說電源板一次側不換二次側全換...之類的
像這個這麼小的也換嗎?
有時會看到有人說材料行買的是劣質電容,那應該選擇怎樣的電容比較好呢?商標又是長怎樣呢?
感謝釋疑

网友A:
一般電解電容,故名思意(負極)含有電解質...
註: 請參考 電解電容電容災難

電解質反覆充電的工作溫度作用下,(電解質)慢慢揮發流失...
註:很多時候 電容光放著 時間一久 也一樣會揮發掉...

所以往往 有一顆電容壞了,其他的年限可能也差不多...
你這次換這顆,難免過不久又壞那顆...
有時 家電/儀器/設備 故障不能使用所擔誤的時間
以及你拆機器,量故障點的時間工時,都比(那些電容)零件貴上好幾倍...
更甚者 人家認為你維修功力不到家,一下又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解電容,故名思意(負極)含有電解質...
註: 請參考 電解電容 及 電容災難

是的,感謝說明!
所以是不管大小都換掉嗎?
那再請問電源板那個耐高壓的電容也需要一起換嗎?
另外該選擇哪些電解電容廠牌呢?
否則會不會我換上的電容品質反而比原來的還糟

网友:
小電容才是關鍵  因為那往往是在重要IC附近的功能性電容

网友:
我看站上有些職人是因為 整機老化與商譽綜合考量。
某顆電容A 故障先走一步,這時候其他電容B/C/D...雖未故障處於堪用未更新品。

若交機後,隔了一段曖昧時期後 , 前述堪用未更新品卻出現故障...
算誰的不重要,確定的是某一方或兩方都不會開心。

网友:
閱讀許多維修者的文章,大多都說
萬惡之首在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謝說明!
所以是不管大小都換掉嗎?
那再請問電源板那個耐高壓的電容也需要一起換嗎?

要不要全換,看每個人考量...

有的人,反正遲早都要換,就先換一換...
有的人,(太費事了/搞工)壞了再說...
有時候,就剛好沒料,想全換也辦法(能換就換)...
有時候,大電容沒壞,品相不錯,就沒換...
註: 也要有電容表或LCR表,才能量測...

簡單就是全換:
  好處:短期間內,應該不會有電容問題...
  壞處:要有備料(成本),還要花工時去換...
  風險:如果沒有電容表或LCR表,
  可能換上有問題的電容--你的疑慮

其他狀況,不一而足....

換不換看狀況及個人(個案)考量,沒有標準答案...

海韻電源問題,更換電容。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97-1-1.html

日本三和 SANWA LCR700 數位電表測試電容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18-1-1.html

團購在線測量專用電容表 ESR 表 MESR-100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999-1-1.html

廢板'料板'肉板上的[高級電容]......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00-1-1.html

轉貼:萬病皆因電容起(凸)液晶顯示器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74053-1-1.html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導
連結有些發問前已爬過
未看過的,也已經前往學習了

网友B:
新的電容不一定都是好的喔!!   還有些是虛標的,我就買過假的三洋電容,3300u  量起來全都只有2200,不知道是貼錯標還是踢出來的次品,因為整批容值都還算穩定,但是還是不敢用,有些電容放久了也會自爆,要使用前最好都量過正常再用比較保險!!

网友:
要不要換可以看電容週期

楼主:
再問一個愚蠢的問題
那我在代換電容時,是應該買一般電容還是標榜low esr的電容呢?剛剛去網拍看了一下,相同廠牌,同電壓容值的電容,還有分(e-cap跟low esr)
換下的電容通常只看的到廠牌耐壓容值耐溫型號,除非去查資料表才能知道詳細資訊。
爬了文,可是資質駑鈍,大概只能了解高頻電路好像比較適合low esr的電容。那問題又出現了,我們這種門外漢哪裡知道哪邊是高頻哪邊又不是?開關電源應該算是吧?可是是整個電源板都是高頻嗎?還是只有局部?是整塊都應選換low esr的電容?還是一般電容也可以?若換錯又會造成什麼後果呢?
還是,又是我想太多了,不管它,只要電壓容值吻合即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電容不一定都是好的喔!!   還有些是虛標的,我就買過假的三洋電容,3300u  量起來全都只有2200,不知道 ...

了解,這個之前有爬過文,有先進提醒先量過沒問題再換,新的不代表是好的!
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問一個愚蠢的問題
那我在代換電容時,是應該買一般電容還是標榜low esr的電容呢?剛剛去網拍看了一下,相 ...

每一家做的電容特性都會不同,維修中對於小部分的差異通常會掠過不計,因為你很難取得同一特性的元件,就算是同廠家製造的,每一批都也會有些許差別,所以通常規格符合容抗容值差不多,就能直接換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問一個愚蠢的問題
那我在代換電容時,是應該買一般電容還是標榜low esr的電容呢?剛剛去網拍看了一下,相 ...

不知道該買哪一款電容,
最簡單的方法, 露X拍賣打關鍵字" 電容 長壽命",
就會出現某些品項的電容,
根據這些電容型號, 可以上網找spec.回來看,
(如果那型號找不到spec., 其實就不用列入考慮)
spec.裡面有一項"Endurance"(耐久性),
Endurance若是105'C 2000hrs, 表示性能很普通, 用在電源板上, 大概3年gg,
(一般2年保固的產品, 就是用這種 2000 hrs的電容),
(Endurance 6000hrs, 在終年不關機的工作站上, 可用10年)

所以, 自用or 良心維修, 請挑Endurance>4000~8000 hrs,
壽命會倍增, 長壽命電容大多是low ESR電容, 買就對了,
推薦品牌: 日本nichicon, Nippon chemi-con, Rubycon,
大陸品牌 艾華, 台灣CapXon豐賓,
(不是選品牌就好, 還要挑當中 長壽命型號, )
電容在淘寶和台灣, 約有3倍以上價差,
淘寶購買的話, 選銷量前幾名的賣家, 貨品較有保障,

以下是我買過的型號, 供參考:
台灣CapXon豐賓金字 (GF)電容
日本nichicon_KY電容,KMQ電容,
日本Nippon chemi-con KMQ_電容, KXJ_電容, KXG_電容,
日本rubycon BXA_電容,YXG_電容,ZLH_電容,
中國 AISHI 艾華 HF, HS, CD11GN,
韓國 三瑩 NFR ,

网友:
電容上有標示周期也有標示系列,按各家系列去看,可以得到壽命時數'ESR 值 'LC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