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跑碼]Intel桌上型主機板DX58OG

楼主(2020-01-02):
這塊主板是站友提供的.....不過初步看來好像不太好弄.....

目前檢查狀況如下:
1.可過電,不跑碼
2. CPU 0.9V    PCI的A15有3.3V B16有1.61V
3.CR2032電池有電,也換過

目前遇到的問題:
1.IO晶片找不到datasheet ..... IO晶片 W83677HG-i
2.BIOS下載不到

這片主機板好像還不錯,不修好有點可惜......請各位協助,謝謝....
(希望不是南橋掛了...)

主機板上下載的BIOS: BIOS-BAK.rar (954.85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
沒人理你......冷風吹阿吹...

迅維有啊,我有比對過,有一段和你的不一樣

BIOS 好小怎麼才 2M,用軟體要抓 ME 版本說沒有,怪怪

954.9 KB, 下載次數: 10

网友:
剛去爬文,大部份都寫開機鍵旁邊那顆 2MB 是 BIOS 沒錯

剛又找到一個是說 EC BIOS,512KB ,EC旁邊那顆

网友:
不能編輯了,按照 3樓那張圖,EC旁邊那顆也或許是 Marvell 的韌體

藍色SATA 的主控

先刷 2樓 的 BIOS 試試,W83677HG-A 點位參考 P6T1.01,B14.rar (146.04 KB, 下載次數: 15)

這顆是Marvell 的韌體沒錯,有看到相關英文

楼主:
BIOS己經燒上去了.....故障狀況一樣.

以下是觀察到的,之前就有,沒有寫上來.

開機以後不跑碼,但約30秒以後會自動重啟一次....就不再自動重啟了....(好像有還過,約二分鐘自動第二次重啟)

CPU有溫度......有過電.

補充內容 (2020-1-5 10:52 AM):
我再查查IO....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己經燒上去了.....故障狀況一樣.

以下是觀察到的,之前就有,沒有寫上來.

网友A:
這塊主機板生前,CPU 12V供電有使用延長線,希望有幫助。
後來證明延長線有問題,會變很熱,主機板也開不了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主機板生前,CPU 12V供電有使用延長線,希望有幫助。
後來證明延長線有問題,會變很熱,主機板也開不了 ...

嗚~~~~原來是被熱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