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C 第二台,可以開機一切正常,無法充電

楼主(2020-01-03):
許久以前的第一台X550C實驗品已經放棄
接著來拆解第二台X550C,症狀一樣,可以開機,但是充電永遠0%
不過兩台還是有蠻多地方電壓量測有所不同,充滿好奇繼續來研究

可以開機一切正常,但是充電永遠0%

只插變壓器,不插電池,電池插槽有待機3.2V
PQ8804、PQ8805、PQ8803
還有BQ25A充電晶片量測結果如圖,感覺該有的電壓都有

网友:
ACIN、BATIN 排阻........,反饋電阻,SRP、SRN 的電阻、電容

楼主:
大俠真是厲害,「想到ASUS 就會想到排阻」

三顆排阻,直接板上測量,乍看好像104這顆有問題
但是第一台x550c直接板上測量104的結果也是差不多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12-2-1.html  45樓)
好不容易焊下來104量測,4阻又都差不多99 K歐
所以這次不敢輕易拆掉104
不過上次兩組是550 k左右、這次是641k 650k,還是有差異性和嫌疑
所以如果還是沒有想法,就只能先換104看看

网友A:
排阻用熱風槍+助焊膏一般來說非常好焊接,會自動歸位
烙鐵也能焊接,夾子輔助,一陀錫+助焊膏 也能一、二次到位

找個料板練習焊接排阻吧,排阻在板上的阻值本來就會不準,阻值正常也可能不良

先換掉只是先排除掉,三個排阻換掉都一樣的話,那就往充電 IC 相關電路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俠真是厲害,「想到ASUS 就會想到排阻」

三顆排阻,直接板上測量,乍看好像104這顆有問題

跟充電電路有關聯的阻值看您量測都沒問題,為什麼想去動它們呢?不能充電建議您還是要從充電迴路查起,電池確定是好的嗎?若電池確定是好的,再從bq24725有電池該有的條件跟訊號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充電電路有關聯的阻值看您量測都沒問題,為什麼想去動它們呢?不能充電建議您還是要從充電迴路查起,電池 ...

電池確定是好的,是新的。
充電晶片BQ25A,目前20腳、4腳、6腳、16腳的電壓看起來都是正常的,接下來不曉得輪到哪一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確定是好的,是新的。
充電晶片BQ25A,目前20腳、4腳、6腳、16腳的電壓看起來都是正常的,接下來不曉 ...

BIOS有刷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確定是好的,是新的。
充電晶片BQ25A,目前20腳、4腳、6腳、16腳的電壓看起來都是正常的,接下來不曉 ...

不接變壓器時,電池能供電放電嗎?就是用電池能開機嗎?

楼主:
沒有耶,原廠來就是這樣。
而且手邊有三台x550c,三台症狀都一樣,可以開機,但是電池永遠都是0%充電中

不過這個第二台跟第一台,許多地方電壓測出來不同
所以應該是壞不同零件,但是造成相同不能正常充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耶,原廠來就是這樣。
而且手邊有三台x550c,三台症狀都一樣,可以開機,但是電池永遠都是0%充電中

我會建議找一下工廠版的BIOS刷一下
X550C?記憶體座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建議找一下工廠版的BIOS刷一下
X550C?記憶體座型號

X550CC MAIN BOARD
REV 2.0

网友A:
要提供記憶體插槽貼紙上面的型號,我這個好像下載錯了

X550CC 2.0 內存貼紙 X550VC: X550VCAS.zip (3.79 MB, 下載次數: 4)

X550CC 2.0 內存貼紙 X550VB: X550VBAS.zip (3.65 MB, 下載次數: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提供記憶體插槽貼紙上面的型號,我這個好像下載錯了

X550CC 2.0 內存貼紙 X550VC:

尷尬的是我這台最關鍵那行居然沒印

网友:
部份會貼在 SATA 插槽

或另一邊記憶體插槽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X550CC MAIN BOARD
REV 2.0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阻用熱風槍+助焊膏一般來說非常好焊接,會自動歸位
烙鐵也能焊接,夾子輔助,一陀錫+助焊膏 也能一、二次 ...

搞了半天,烏龍一場
第二台卡關後,我就拿了第三台來研究,發現充電錯誤訊息不同,才發現第二台不是晶片故障,而是電池故障

三台X550C,雖然都是不能充電,但是第一台 第三台,沒有待機3V,是真的故障
而目前這台第二台,有待機3V,但是是電池故障
偏偏我買好的新的電池,是裝在第一台測試的
所以一直以為三台都是充電晶片有問題...
金拍塞.... @@"

後來排阻也換了,換了之後104線上阻值有兩組會650K是正常的

電池故障訊息是:0%,正在充電中

充電晶片故障訊息是:已接上電源,且未充電

第二台就暫時這樣,往第三台跟第一台一樣沒有待機3V,繼續努力前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烏龍一場
第二台卡關後,我就拿了第三台來研究,發現充電錯誤訊息不同,才發現第二台不是晶片 ...

這台待機有5V 3V要觸發後才會出現的樣子 你有板子應該可以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