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ROBOT 380系 掃地機器人無法充電

楼主(2020-01-03):
問題;無法充電,插電良電池端只有8.2V。爬文不同型號,綠色保險絲問題,這版本找不到,位置附近這顆嫌疑大,可是不是標F開頭,零件上飆G8  BE。
銘牌

主板

拆下懷疑這顆,封膠刮除後,較不清楚,上行標G8,下行BE,請問這顆是保險絲嗎?不敢貿然換上怕燒機,量電阻正向19.5K,反向20.5K。請大家幫幫忙,謝謝!
這張貼錯怎麼刪不掉

网友A:
插電量電池,8.2V 。有事過直接對電池充電嗎?

二極體中間那顆綠色大大的就是自覆型保險,電路短路時他阻抗會變很大,短路消失就會慢慢恢復到接近0歐

這顆保險要壞通常都是直接燒糊!!

你的問題點應該先擺在電池,把電壓先拉上來再測負載承受度,壓降大就該換電池了!!  或是電池中有一棵的內組變大了,拖垮其他良好的電池!!

网友B:
貼錯照片已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電量電池,8.2V 。有事過直接對電池充電嗎?

二極體中間那顆綠色大大的就是自覆型保險,電路短路時他阻 ...

就是充不飽,電池拔掉量8.2v,別的型號,有保險絲不良的通病。
補充:剛剛電池用電供以11.3v600ma充,1小時電壓拉不上,電池還燙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錯照片已刪除

謝謝老大!

网友:
那顆 P 1524 是保險絲~

网友C:
電池老化問題,
量一量每一個電壓值。

Ps.這台是拖地機器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充不飽,電池拔掉量8.2v,別的型號,有保險絲不良的通病。
補充:剛剛電池用電供以11.3v600ma充,1小 ...

那你應該先換電池,或是用其他替代供電試試,先動主板,沒意義

楼主:
謝謝!真的是電池問題,以為說8V也應可驅動,負載後變6V多,新電池不便宜,來改鋰電較實際,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應該先換電池,或是用其他替代供電試試,先動主板,沒意義

謝謝!真的是電池問題,以為說8V也應可驅動,負載後變6V多,新電池不便宜,來改鋰電較實際,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老化問題,
量一量每一個電壓值。

謝謝!真的是電池問題,以為說8V也應可驅動,負載後變6V多,新電池不便宜,來改鋰電較實際,sandy姊有經驗可推薦好方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真的是電池問題,以為說8V也應可驅動,負載後變6V多,新電池不便宜,來改鋰電較實際,sandy姊有經 ...

姐姐我比較笨且怕危險,
都改外掛電池座,
用鋰鐵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