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62DW,過電不煮水

楼主(2020-01-03):
故障情況是過電,但不煮熱水
請問這樣一定換板子嗎?有燒焦痕跡,還是換掉繼電器有機會好嗎?繼電器一般電子材料店有嗎?(在新店)
或何處採購,露天沒搜到

參考jojoling大的圖(正常情況圖片)
https://bbs.pigoo.com/data/attac ...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楼主:
抱歉~忘了附上jojoling大的網址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B%E9%A3%B2%E6%A9%9F

另外一提,電容看起來一樣像漏液

网友:
有沒有燒壞不一定,看來是有東西燒了...
(八成有東西壞了)...

想自己修的話...
從最簡單的換電容,量市電(110V)....
1. 基本的電學常識
2. 三用電表...
3. 保持好學修物樂趣...
不少也是來這裏從換電容開始...

不然的話送修,可能比較省事...

网友A:
這個請況看起來是繼電器內部接點不良造成積熱熔化焊接點,檢查控制繼電器線圈的屈動電壓有的話,就換一個個繼電器

网友:
電子材料行就有,同形狀耐電壓耐電流驅動電壓相同就行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你這個是接點假焊
長期下來過電流高溫導致接點爆裂
繼電器沒壞的話補焊一下就好了
焊好測試時也請勾一下電流確定加熱器正常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熱心回覆,教導,我試試

圖片排版方面下次會修正,謝謝
內容好像只能補充,不能修改了?抱歉

网友:
你有參考那一篇的話,溫度開關 溫度保險絲,
都要做檢測。

网友:
電子材料店 (在新店)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提供訊息,後續結果再回貼,謝謝

楼主:
跟各位熱心前輩回報!!結果是失敗了!!畢竟我是門外漢吧~ ,不過學到不少,謝謝

黃色箭頭是新焊上的繼電器

黃色箭頭是新焊上的繼電器

黃色箭頭是新焊上的繼電器

ic板比較完整的照片

ic板比較完整的照片

ic板比較完整的照片

背面焊的很糟,請問會影響功能嗎?

背面焊的很糟,請問會影響功能嗎?

背面焊的很糟,請問會影響功能嗎?

有量電阻1.1左右,未開機量兩端,不知正常嗎?

有量電阻1.1左右,是正常吧?

有量電阻1.1左右,是正常吧?

塑膠套部分有點黏,量電阻是1.1左右

塑膠套部分有點黏,量電阻是1.1左右

塑膠套部分有點黏,量電阻是1.1左右

圈起兩處有量電阻都1.1左右,未開機量兩端,不知正常嗎?

圈起兩處有量電阻都1.1左右,是正常吧?

圈起兩處有量電阻都1.1左右,是正常吧?

网友C:
繼電器是否黏反(感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各位熱心前輩回報!!結果是失敗了!!畢竟我是門外漢吧~ ,不過學到不少,謝謝

黃色箭頭是新焊上 ...

溫度保險絲沒有測試嗎?

网友E:
加熱線圈有測試嗎?

网友F:
是不是空燒跳掉,黃圈部份排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是否黏反(感覺)

5針腳(算防呆),所以不會黏反,看正面這樣感覺很正常,謝謝

四方型黃圈是繼電器背面,我焊的很醜,都沒工具,臨時去買的,搞好幾天,回覆慢了~拍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是接點假焊
長期下來過電流高溫導致接點爆裂
繼電器沒壞的話補焊一下就好了

補焊後,一樣過電不燒水,謝謝指導~

繼電器去lkkseemi大提供的地方買,28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溫度保險絲沒有測試嗎?

我犯了直覺的錯誤,看燒焦痕跡只想著繼電器,研究看看怎麼測試,謝謝

紅色框框是溫度保險絲吧,白色護套拿開,三用電表量兩端是0.08有通,應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空燒跳掉,黃圈部份排除看看

請問DH4577大,這裡量電阻0.6左右(插電保溫中時量),沒插電量是1左右,是好或壞呢?謝謝

應該沒有空燒過,不過時常有大量取熱水,讓開飲機一次煮1公升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熱線圈有測試嗎?

弱弱問下,如何測試,謝謝
google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請況看起來是繼電器內部接點不良造成積熱熔化焊接點,檢查控制繼電器線圈的屈動電壓有的話,就換一個個 ...

謝謝柳川楓大解說原理,繼電器換了,可惜一樣

至於~檢查控制繼電器線圈的屈動電壓有的話~對不起,我外行人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DH4577大,這裡量電阻0.6左右(插電保溫中時量),沒插電量是1左右,是好或壞呢?謝謝

應該沒有空燒過 ...

不是按下去就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按下去就排除了

按不下去,可以拉上來一些,所以應該沒跳起來,謝謝DH4577大

另外~保溫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F:
要戳大力一點,有*瘩*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戳大力一點,有*瘩*的聲音

我一手擋在熱水膽對面(怕歪掉),這樣按應該有10公斤以上力量,還是按不下去

但是能鬆鬆的拉高約0.5公分,是不是就是預留的彈起高度?

网友A:
假設你電路板未故障請況下,因爲你是蒸氣給水,因此先找機箱底部的加熱產生蒸氣推動熱水進入100度c水槽的”加熱器”及在100度水槽必也有一個偵測100度c的水位下降的”溫度開關”及蒸氣加熱器防空燒”保護開關”,這樣100度c水槽才會有蒸氣推升熱水上升

网友:
請注意先找產生蒸氣的底部加熱器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你電路板未故障請況下,因爲你是蒸氣給水,因此先找機箱底部的加熱產生蒸氣推動熱水進入100度c水槽的” ...

謝謝柳川楓大回覆

機箱底部的”加熱器",有找到,常溫量電阻約0.8,黃圈,底下加熱器兩端有端子(照片外),量電阻也大約是0.8

照片二個圈處,常溫量電阻都約0.8

也許電路板有其它故障?

网友A:
這種機台ㄧ送電下蒸氣加熱器要先工作才會有後續的100度c加熱保溫工作,,比要再找生水水位開關,才是這蒸氣產生加熱器整個迴路

网友:
如果你是電路板故障那先量方型的橋式整流器的直流電壓,這顆ic4001是搜集偵測接點的信號,再由4001輸出hi的電壓去驅動相關的Q電晶體,再由電晶體驅動繼電器後才是相關加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機台ㄧ送電下蒸氣加熱器要先工作才會有後續的100度c加熱保溫工作,,比要再找生水水位開關,才是這蒸氣 ...

謝謝柳川楓大回覆
目前確認保溫有作用(繼電器更換前後一樣),熱水膽有保溫(加熱除氯燈有亮但沒煮水),水位約三分之一(遠低於溫水出口),但不煮水

网友:
如果是電路板故障先找方型橋式整流器的直流輸出電壓,ic4001是搜集各個偵測接點的信號,再由4001輸出hi的電位去推動Q電晶體,再由電晶體去推動繼電器,再由機電器去推動相關迴路的加熱器,加油

网友A:
如果有蒸氣水進來了,那你要該找100度c環狀在不銹鋼水槽的加熱器及保護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蒸氣水進來了,那你要該找100度c環狀在不銹鋼水槽的加熱器及保護迴路 ...

資訊量太多,我消化摸索一下,謝謝柳川楓大

相信您提供的訊息,以後對其他人也有幫助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手擋在熱水膽對面(怕歪掉),這樣按應該有10公斤以上力量,還是按不下去

但是能鬆鬆的拉高約0.5公分 ...

你是用手按?
不夠力,
要拿起子給它戳下去,
像戳破玻璃一樣,
戳不下去,就可排除,找其它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手按?
不夠力,
要拿起子給它戳下去,

謝謝DH4577大回覆

又試了一次,我應該夠用力了,而且電錶是不是可以量的出來?作為確認用

网友B:
請協助測量這兩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協助測量這兩點

謝謝fletcher大回覆
插電後,電源開啟,加熱除氯燈亮(但不煮水,熱水膽會保溫)

左邊有110v

右邊繼電器是DC 負0.5v

网友A:
紅色圈的才是蒸氣加熱器線圈電阻,高水位開關是水位低於高水位時啟動蒸氣加熱器補水進熱水槽,低水位防空燒保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fletcher大回覆
插電後,電源開啟,加熱除氯燈亮(但不煮水,熱水膽會保溫)

這樣代表繼電器沒有通 不可能會加熱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為什麼沒有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代表繼電器沒有通 不可能會加熱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為什麼沒有DC24V

謝謝fletcher大回覆指導

不知下一步是?

管理大大,照片刪不掉,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圈的才是蒸氣加熱器線圈電阻,高水位開關是水位低於高水位時啟動蒸氣加熱器補水進熱水槽,低水位防空燒 ...

謝謝柳川楓大指導

我開飲機構造有些不同蒸氣加熱器兩端只有接口接線,蒸氣加熱器上沒另外電線

网友A:
因為你敘訴你的水並沒有補滿整個熱水溫水區,所已你摸蒸氣加熱器有沒有發熱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敘訴你的水並沒有補滿整個熱水溫水區,所已你摸蒸氣加熱器有沒有發熱過 ...

沒有發熱

蓄水區有八分滿水

溫水沒水,熱水有三分滿

网友A:
如果你進人熱水槽那些水水自然流入、除了電路板不說就是我要請你量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進人熱水槽那些水水自然流入、除了電路板不說就是我要請你量這些

要做事了,抱歉
回覆不周全

進人熱水槽那些水,是蒸汽給水,
一些溫度感應器,保險絲好像都好的

謝謝柳川楓大指導

网友A:
標示的電容器濾波後有24v,若沒有就是分壓電容器容量圈起來的分壓電容器拆下來量容量

网友B:
請確認一下DC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G:
請檢查橋式整流看看.

元山開飲機機板1

元山開飲機機板1

元山開飲機機板2

元山開飲機機板2

元山開飲機機板1

元山開飲機機板1

元山開飲機機板2

元山開飲機機板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示的電容器濾波後有24v,若沒有就是分壓電容器容量圈起來的分壓電容器拆下來量容量

謝謝柳川楓大回覆

請問上面標示250V,是我理解的AC交流電標示嗎? 這樣可以開飲機通電後,用電表轉DCV檔,量測背面的針腳嗎?如下面圖二

圖二

我是大外行,謝謝柳川楓大的耐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確認一下DC供電是否正常

量是17.5V

謝謝fletcher大的耐心回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檢查橋式整流看看.

了解,是這一顆叫橋式整流,我用箭頭加黃框圈起來,是像fletcher大說的
確認DC供電是否正常嗎?通電量是17.5V,還是要如何檢測?謝謝tcy786大回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了解,是這一顆叫橋式整流,我用箭頭加黃框圈起來,是像fletcher大說的
確認DC供電是否正常嗎?通電量是1 ...

這個供電是用阻容降壓法~
您那紅色長方的電容應該容值降低了~
造成電壓不足24V以上~
拆下來量一量

105=1000000pF=1μF。
J代表誤差±5%。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供電是用阻容降壓法~
您那紅色長方的電容應該容值降低了~
造成電壓不足24V以上~

謝謝fireway大回覆,請問如果拆下後是用DCV檔量測嗎?

謝謝,明天會拆下

因現在手邊沒有吸錫器,很難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fireway大回覆,請問如果拆下後是用DCV檔量測嗎?

謝謝,明天會拆下

量電容的容值是用電容檔~
如果電表沒有電容檔~
直接去電子材料行買一顆回來換上~
這個阻容降壓法的電容很容易就GG了~
這篇也是用阻容降壓法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989-1-1.html
也是電容GG~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量電容的容值是用電容檔~
如果電表沒有電容檔~
直接去電子材料行買一顆回來換上~

了解,謝謝fireway大指導,謝謝

网友A:
我請你量的位置跟另一位請你量都是同一個位置,都是整流後濾波的電壓,現在要嘛就是我圈起來的那顆要換,不然就是我請你量的那顆整流濾波電容也老化也一起換,,最差的是內部還有有其他不良的元件

网友A:
電容器的容量是要拆焊下來量的,如果請你換的這二顆紅色的一顆及黑色的那一顆還不行、就要用隔離發這比較專業你初學者會不容易配合做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請你量的位置跟另一位請你量都是同一個位置,都是整流後濾波的電壓,現在要嘛就是我圈起來的那顆要換,不 ...

原來是這樣~有點模糊的概念了

謝謝柳川楓大耐心回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器的容量是要拆焊下來量的,如果請你換的這二顆紅色的一顆及黑色的那一顆還不行、就要用隔離發這比較專 ...

了解,太專業的就不是新手能處理,謝謝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了解,太專業的就不是新手能處理,謝謝

說說 手上有什麼電表/儀器...
基本電學認知等等...

如果 一定想修好,能力又不足,直接送修...
可以原廠送修或痞酷會員中也有家電維修...

如果 想試試 死馬當活馬醫...
住家離得又不遠 可以簡單指導(LCR表支援)...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是17.5V

謝謝fletcher大的耐心回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請你量的位置跟另一位請你量都是同一個位置,都是整流後濾波的電壓,現在要嘛就是我圈起來的那顆要換,不 ...

跟各位前輩回報~電容拆下了,新的還沒買到,要星期一買零件

請問我這個電表能量好壞嗎?~~google了,照著試量,
用歐姆檔,說電阻會一直上升,量是有上升,但無法確認好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說說 手上有什麼電表/儀器...
基本電學認知等等...

謝謝jason680大關注回覆

只有三用電表,型號圖樣上一篇有附

我算完全沒概念,純粹修修看,之前開飲機壞掉的都是小附件,水管、出水口...等與電子無關
這次算是有賴幾位前輩帶著,硬著頭皮試試看,就如柳川楓大所說,太專業的就無法了。
我想電容跟橋式整流換掉還不行,就投降了。

謝謝柳川楓大,fletcher大,cobra200309大,fireway大,lkkseemi大,jason680大,大頭順大,sandy319大,DH4577大,tcy786大的回覆幫忙

网友I:
引用 楼主:
謝謝jason680大關注回覆

只有三用電表,型號圖樣上一篇有附

>> 我想電容跟橋式整流換掉還不行,就投降了。

個人感覺繼電器本身及加熱電路比較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I:
>> 我想電容跟橋式整流換掉還不行,就投降了。

個人感覺繼電器本身及加熱電路比較有關... ...

謝謝jason680大回覆

繼電器有更換了,目前通電量沒有24V

加熱電路!!?說到電路我只能投降了,謝謝

補充內容 (2020-2-14 12:41 AM):
抱歉~回覆慢了,過年發生一些事,工作也忙又不順利,唉~
結論是,換上電容後一樣沒反應,只好投降了,謝謝之前各位前輩的指導,謝謝

网友:
你的溫度保險好像有2個,都按下排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