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碳膜軟性電路板焊接請教

楼主(2020-01-03):
請教各路先進, 我有片按鍵板, 上面是塗碳膜的, 發現有斷線
本想用烙鐵去搭線, 但下方塑膠立馬被燙穿, 想請教通常都用何種方式修復?
真的不行就得逆性工程, 重建一組按鍵了 ~

网友:
有用過導電銀漆筆.
修過筆電鍵盤.

現在有在賣導電膠帶可試試

网友:
早期AMD~CPU超頻用很多導電銀漆筆,應該可以修復。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 我來去買支銀漆筆用用

网友:
先將導電層刮出後用銀漆筆打點然後在貼上細的裸銅線或是 線端處理好的漆包線後接著烤乾 看乾後外面UV漆保護 接著再貼上kapton 膠帶保護

如果是需要被壓在機構內的排線要修復  導電漆與保護漆的需要控制用量

网友:
我上次修用鋁箔膠帶貼住在用美工刀割出電路後再用膠帶貼住

网友A:
有一種"雙面導電銅箔膠帶", 正反面都導電, (膠面是導電膠)
兩面短路, 我曾用這東西修好電腦鍵盤,
剪刀剪成適當形狀, 直接貼上即可, 不需焊接.

銀漆筆有保存期限,
導電膠帶則沒這問題!
(之前在淘寶買,雙導銅箔膠帶(10mm*25M), 一卷含運費約90元,
剛查, 台灣賣一捲300元)

网友:
這才想到上回修理一台免痔馬桶的遙控器,
因為電池漏液腐蝕了線路,有幾條跨線就是
像這種碳膜,根本沒法焊回去,當時不懂有
導電銀漆筆可用,所以沒修復成功。朋友說
那幾個鍵也很少用,能開機使用就可以了,
據說電池漏液損壞線路原廠不修,要他買新的好幾千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雙面導電銅箔膠帶", 正反面都導電, (膠面是導電膠)
兩面短路, 我曾用這東西修好電腦鍵盤,
剪刀剪成 ...

這種東西看起來很好用,
謝謝提供資訊,準備買一
捲來修理被腐蝕的遙控器。